关于电脑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18-03-29):
手头有个650瓦服务器电源,准备用在电脑上,主板华硕z87,cpu4590.,不用独立显卡,服务器电源上面2个风扇太吵,准备关掉风扇,一个都不用,把电源盖子打开,不知道可以不,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风扇吵,可以把它的电源电压降低,我是改接到5V,或单独用个调压模块;

网友:
我以前用p4 630 处理器的时候用过一个据说是五百瓦的服务器电源,也是前后两枚风扇,断开风扇经常自动保护非正常关机,降低风扇速度可以。

楼主:
谢谢,这个电源是1u电源,所以风扇直径比较小,转速高,噪音大

楼主:
手头有2个,1个国产350w.噪音惨不忍睹,650W是泰国的,风扇非常平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头有2个,1个国产350w.噪音惨不忍睹,650W是泰国的,风扇非常平稳,

那个350的换上好风扇降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350的换上好风扇降速就行。

嗯 纠结 350的引出线比较长 650的线太短 换风扇风扇线长度插头又不一样 想把350的24针线剪断接到650上面用

楼主:
不用风扇不行,空载不用风扇散热器上面有温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纠结 350的引出线比较长 650的线太短 换风扇风扇线长度插头又不一样 想把350的24针线剪断接到650上面 ...

剪下来换需要一枚一枚焊接头,有耐心也不算问题,想省事就买根转换线,网上容易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下来换需要一枚一枚焊接头,有耐心也不算问题,想省事就买根转换线,网上容易找到。

也对

网友:
可以,不过就是一会就烧了,呵呵,服务器风扇都是那么厉害的,不过呢,正常运转以后声音应该不高,你试试。

楼主:
用服务器电源 就是为了降低高度 我用1u的  是想把电脑集成在电视机里面 尽量薄

网友:
现在的散热技木没什么突破,不然就可以无风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