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VFD荧光数码管FM频率计

楼主(2018-03-29):
上次做了一批荧光管FM频率计,用的单电路板,尺寸有点大。有的地方安装不太方便。于是琢磨着做了分体版的,,采用两块电路板通过2.54接插件安装再一起,上板装荧光管,下板安装主芯片和DC模块,缩小了体积,方便更小的空间安装。采用苏联荧光管,显示效果很好,工作电压12V,可直接用线圈感应本振频率,也可以接高频头的本振输出。从第一版开始,不断修改了几个版本,可以通过焊点跳接实现FM中频选择,,改变采样电阻,可得到多种荧光管灯丝电压,方便接其他型号的荧光管(实际安装应注意荧光管的管脚定义)。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师们多提意见

打好的板子

焊上原件

上下板拼装起来

实际使用的效果

装机效果

网友:
做的真好,FM 胆收音也好

网友A:
其实频率计百位数要么是0要么是1,用全好的管子有点浪费。其实可以利用其它笔画损坏的不良管。再改一下程序干脆不显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频率计百位数要么是0要么是1,用全好的管子有点浪费。其实可以利用其它笔画损坏的不良管。再改一下程序 ...

这个也确实只会显示1,其他笔画浪费了。不过要真去找其他比划有问题的管子还真不好找,即使有,可能显示效果和其他管子也有差异,,比如显示的颜色,亮度,,,如果这样  看上去会很不协调吧,,,既然都用这个做频率计了,,也不在乎那一个管子吧

网友:
这才是全胆机,连频率计都用胆的,好看

网友B:
好创意。七十年代也曾用过辉光数码管,一致性较差,没有这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创意。七十年代也曾用过辉光数码管,一致性较差,没有这个好看。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用的是国产的荧光管,也是有的管子很亮  有的管子很暗,,,后来试验了苏联的管子,效果好很多

网友C(2018-05-04):
楼主如果方便的话,能给一个完整的LC7265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方便的话,能给一个完整的LC7265的电路图吗?

不好意思   我也没有完整的电路图,就是对着PDF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我也没有完整的电路图,就是对着PDF来的,,,

好的,谢谢。

我找一下这个芯片的PDF。

楼主:
过奖了,,,就是瞎折腾

网友D:
出个套件吧,这个很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个套件吧,这个很不错的说。

有套件啊 已经出过几版了

网友E:
你用的这个荧光管,阳极电压是多少,有这块板的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这个荧光管,阳极电压是多少,有这块板的原理图吗?

12V,,,
原理图没有,就是对着PDF文件做的,没有画原理图

网友(2022-05-09):
请教:看pcb数码管的栅极直接接到12v供电上,不懂荧光管工作原理。

网友:
现在这种管子有些贵。国产的灯丝受震易断 不结实

网友:
真的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