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纠结该不该把二手比亚迪F0换成二手老款捷达

楼主(2018-03-29):
  同学去年这个时候买了一辆二手比亚迪F0,确切的说是他媳妇要买的,她驾照才下来不久,拿来练手用。2010年黑色低配版,外表还挺新,里程表显示不到五万公里,没有转向助力、ABS刹车、安全气囊。花了一万二,后来又花了一千多把内饰简单的收拾一下,安装了行车记录仪,也换了机油等做了保养,小毛病也都修理了一下。车放在同学家楼下好几天也没敢开,终于有一天同学媳妇鼓起了勇气,第一次开车接孩子放学,一个来回也就三公里多一些,结果回来的时候过一个十字路口时马上变红灯了,黄灯一闪一闪的,她着急就抢黄灯了,到路口中间时右侧方向刚绿灯,一辆车就冲了出来,撞到了她的右侧车门!她和孩子都吓坏了,好在娘俩都没事,处理完事故后她再也不敢碰车了,求人把车开到修理厂把车修好了,几天后决定把刚买的这辆车卖掉,出师不利,一时半会儿她是不敢开了。

楼主:
  我们两家关系很近,又在一个小区住,经常互相串门,我媳妇得知她要买车,便和我商量要把这辆车留下。我的驾照已经好几年了,就在驾校时练过车,除了平时偶尔在车少的直路上开过几次朋友的车,有驾照的这些年几乎没开过车。那个小车在楼下时我也看过几眼,我对车没有研究,就知道几个大品牌的车标,细分就更不知道了,所以我并不知道这个车的品牌,只是觉得是很小的一辆车。我和媳妇说我现在对车没什么兴趣,你要是买我就练练手,不买也没什么,媳妇说人家说了,要是咱们买她一万就卖!我说那个车那么小,我一米八的个子,不太般配吧?媳妇说车现在在修理厂,已经修好了,你可以去看看。第二天晚上我去仔细看车了,没想到我一米八的个子坐在驾驶员的位置头顶还有一部分空间,前排空间不次于别的车,感觉比有的车前排空间还大一点,可后排就不行了,空间太小,我坐在后面腿都伸不开,头也快碰顶棚了。其它方面还好,没有大的修理和改动,几乎都是出厂时的模样,考虑到买这个车的目的主要是练手,然后接孩子上下学,孩子坐后面小就小点吧,关键是这车省油,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价位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想要面子等以后有钱再说吧!所以觉定买了下来,一万块,之前同学媳妇该换的都换了,该修的都修了,该有的都有了,那次事故只是把右前面撞瘪了,其它地方没有任何影响,所以我捡个现成的,买回来就开。先在单位附近车少的地方利用下班到黑天的这段时间练了几天,认为基本上熟练了,就正式上下班开了,一直到今天,一年了。

楼主:
有车后闲不住了,可能是修理家电的出身的缘故,自认为动手能力还算可以,一年中陆陆续续改造了这辆车的很多地方,也加装了一些东西。该车没有插优盘功能,只有CD和收音机,但有音频输入孔,我便把前几年在网上淘到的万能播放器和一个四寸液晶显示屏安装在车上,万能播放器没有外壳,只有电路板和面板,我就用单位坏了的电流表外壳改造成播放器外壳,这样就可以听优盘里的歌了,还带遥控的,还能通过显示屏看到图像,看到的朋友都说你硬是把低配车改成了高配!就是看起来像出租车的计价器。我又在网上搜索到该车的电路图打印出来,发现基本上我都能看懂,只是对一些车上专用的名词不太懂。该车没有点烟器,但有安装孔,又网购了点烟器,结合图纸接在电动车窗的公共线上,又买了一托二车载USB转换器,上面还有个电压表,两个点烟器孔和两个5伏手机数据线充电孔,后来我安装的设备的电源都接在这上面。没有倒车影像,但我有之前在矿坛买的剪线倒车摄像头,10元一个,本来都是破烂的东西现在都派上用场了,虽然比正常的大一些,但我这属于废物利用!电源接在倒车灯上,信号接在那个小显示屏上,小显示屏本来就是倒车显示屏,两路输入,倒车优先。后来又换了行车记录仪,自己安装,自己走线。还在后面的底盘上钻了孔,安装了自制的万向转向节,这样就可以把农村老家的手推车改造后接在上面当牵引车用,在农忙时节牵引手推车拉东西。后排的坐垫靠背不能折叠,后备箱(就算是后备箱吧)又小,有时候东西装不下,总不能在市内后面也挂个手推车吧?仔细一看发现后排靠背下面就用两个螺丝固定住,上面有一个销子,用扳手把螺丝卸下靠背就可以拆下拿出来或者平放在坐垫上,这样后备箱和后排坐垫就变成一个空间了,地方还不小呢!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放很多东西,但用扳手卸很麻烦,我就在螺丝上立着焊接了螺丝垫,像钟表发条似的,用手直接就可以把螺丝拧下来,这样就方便多了。总之原则是物尽其用,反正车便宜,那个地方钻个孔也不心疼,到现在我还真的喜欢上这个车了,除了地盘太低,后面空间太小。

楼主:
小姨子家在年前把五菱微型车买了一万九,又填了四万买了一辆二手捷达,过完年连襟姐姐家换车了,之前的科鲁兹连襟看好了,他姐夫说看好就给你开,你就把你那捷达买了,钱给我,我以前开的科鲁兹就是你的了!结果我媳妇知道了又要买这个捷达了,说实话,捷达可是神车,我也动心了,这可比我那个比亚迪F0强多了!我一个一米八的大男人开比亚迪F0总有一种大老爷们骑女式自行车的感觉。小姨子两口子说了,这个车年前两万三买的,前几天刚花两千多买的保险,我们多少钱买的就多少钱卖给你们吧,保险算是赠送的,这个车里面内饰全换成新的了(没办法,女人们总是关注这些花里胡哨的地方)。我说内饰什么的我不太关注,那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咱们实在亲戚你们也不可能骗我们(这个捷达他们确实是两万三买的),我关注的是发动机,油耗的关键细节。后来通过交谈才知道,这个老捷达是2008款的,距今已经十年了,这倒没什么,关键是这车还是外地(我们邻市)牌照,理论上的车主是我连襟姐夫的一个客户,我要过户还得去那个城市,连襟说不用过户,我说为了以后不要有不必要的麻烦还是过户的好,连襟说原车的绿本丢失了,想过户很麻烦。听到这里我感觉心里面像有个疙瘩,我说先看看车吧!到了楼下看车,从外表看起来还不错,我说十年了保持的很好,地盘也高,也大,关键是和比亚迪F0比多少有点档次。连襟说这个车上一个车主买时也是二手的,之前几手不详,只知道上一个车主是花一万三买的,当时破烂不堪,说要是我看到了当时的车况可能转身就走!上一个车主花了六七千把这个车里里外外重新修理一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发动机肯定没问题,听到这里我又像堵了一个疙瘩。进到车内看了一眼里程表,上面显示已经跑了17万公里,十年这么多里程表看样子没有调过,应该是真实的数据。车里面很多地方都被动过,加装的电器设备线走的很不规范,搞笑的是右后电动车窗按钮只能开,不能关,不小心开了得用方向盘下面一个线搭铁一下代替关窗按钮才能关窗,当然这没什么,凭我的动手能力完全可以修好。既然上车了就开一圈吧,连襟说该车是电子油门非常灵敏,但ABS刹车好像有点小故障,有时抖。我坐在方向盘前,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感觉莫名其妙的别扭,就好像相亲时相到一个不满意的女孩,隐约的觉得这车不能要。打火后踩离合挂档,档杆随意的倒向一边,居然没有明显的中位,挂档很困难。离合器,刹车,油门角度很高,以至于开一圈回来后脚向后掰的疼!ABS确实抖,总之印象不好,不知道连襟是怎么看好这台车的,说实话,这台车颠覆了我对捷达的印象。我对连襟说现在是晚上,我只能试车,恕我直言,我不是十分满意,等明天上班开到单位 再仔细看看,单位有地坑,可以看底盘什么样,然后白天打开机器盖看看机器,明天晚上给你准信,省得我不买再耽误你卖给别人,到时候你们两口子可别生气啊!连襟说没事,谁买车不得看好了才买,咱们是实在亲戚,我才把一些细节告诉你,不买也没关系。所以明天开到单位抽空仔细看看,不过因为第一印象不太好,我要这台车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A:
十年的老捷达17万公里,还这么多毛病,还没有绿本过不了户,放到二手车市场,1万块都没人要。
两万块还不如买个二手比亚迪F3,能买个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年的老捷达17万公里,还这么多毛病,还没有绿本过不了户,放到二手车市场,1万块都没人要。
两万块还不 ...

上一个车主买时就是二手的,一万多买的,然后花了六七千修的,据说当时破烂不堪,说白了就是翻新的,但发动机等关键地方都没什么大毛病,连襟花两万三买的,说实话这个价钱结合这个车况我觉得不值,修过那么多地方,还有不少小毛病,总之凭直觉对这车印象不好,虽然我不懂车。

网友:
低配比亚迪F0,搞活动时新车不到3万,二手车还这么贵!

网友:
刚开车,就敢闯黄灯,看来此女不是一般的..........,根本不适合开车,否则又多一个马路杀手!

从文章上看,运气不错,这个比亚迪FO,还是不错的。
但这个捷达并不看好。一开始觉得别扭,只会越开越烦,自寻烦恼而已。

网友:
不建议老旧的二手车,毛病多费油,运气不好修车修到你烦心!还是买新的保险些,最不行也要较新的知根知底的二手车!

网友:
奇瑞艾瑞泽5不错

网友:
除了练手为了省点钱 练完手直接低价甩了    不建议买太老太旧的车  当然自己开汽修厂的还有有老车情节的除外

网友B:
楼主不要买这台车。
1、这台车你心存疑虑就不要买,免得买了后悔,又不是没别的车可买。
2、不能过户你买了干嘛,到时候卖不出去,2万多打水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买这台车。
1、这台车你心存疑虑就不要买,免得买了后悔,又不是没别的车可买。
2、不能过户你买 ...

谢谢大家的分析,早上上班时开这个车去的,动力方面还可以,但考虑到其他方面还是决定不买了,中午明确告诉小姨子两口子了,她俩下午就去退保险了,准备卖给别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早上上班时开这个车去的,动力方面还可以,但考虑到其他方面还是决定不买了,中午明确告 ...

明智的选择。这车绝对不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