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老师:这根线应该接在那儿?

楼主(2018-03-30):
前两天瞧见坛里有关于牡丹8402的帖子.想起来头五年在一蹬三轮垃圾老手里买来的一台牡丹8402。翻腾了出来,打开后盖,发现一根线断了。不知道应该接在那一点上。手里也没有电路图。恳请诸位不吝赐教。上图。

网友A:
蓝色的是接喇叭的?从耳机插孔来的?

网友:
这个电路图真好有年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的是接喇叭的?从耳机插孔来的?

蓝色线是从最右侧(也就是第一个外插孔)接过来的,应该是外接电源插孔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色线是从最右侧(也就是第一个外插孔)接过来的,应该是外接电源插孔吧?

那就是接电池盒的一根了,你手里有实物,你自己就能确定。我们凭一张关键部很暗的照片很难。

网友:
两个插孔,粗的是外接电源,细的是耳机。

网友B:
你有原理图,看看那头接在哪里了,不就找出这头应该焊在那里吗?

网友:
有历吏的机器,有历吏的图

网友:
好机,漂亮,慢慢找,有图更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原理图,看看那头接在哪里了,不就找出这头应该焊在那里吗?

老兄说的对!我就是有点儿犯懒啊 如果有老师或有此机的坛友直接在我传的印刷板图上画个小红圈告诉我焊在那儿,不就省大事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接电池盒的一根了,你手里有实物,你自己就能确定。我们凭一张关键部很暗的照片很难。

多谢老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右侧的是耳机插座,从它出来的应该是喇叭线。在不拆机的状态下,从侧面可以看到喇叭的接线。

明白了!再次感谢老师的具体指导!

网友:
这都能放图太牛叉了,佩服

网友:
实际上可以先上电池试试,可能不焊接也能出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右侧的是耳机插座,从它出来的应该是喇叭线。在不拆机的状态下,从侧面可以看到喇叭的接线。

还得麻烦老师指点:拆下右上角的固定螺丝后,线路板怎么还是拿不下来啊?感觉左边好像还有东西拽着。可是仔细瞧了半天,并没发现有固定的螺丝之类的。

网友:
线断了有痕迹,仔细观察,定能找到的!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