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修国产街机基板么?开机闪下就黑

楼主(2018-03-30):
在咸鱼买了几块国产的街机基板都不出图像有的闪一下没了,有一个没反应哪位大神可以修理啊

网友:
估计维修费用比买板子的钱还多,不值得。

网友:
看样子 板子有点腐蚀吧?洗干净,看看芯片有没有虚焊,有的补好,先把能看到的问题解决了  再慢慢研究电流或者各点电压吧。毕竟是老主板了  只能慢慢搞了

网友:
这些老家伙,现在都没人搞了,要想维修的话价值不菲,还是自己丢到洗洁精水里洗干净,暴晒几天把,看看有没有虚汗或IC引脚氧化的地方,找别人修就没必要了。

网友:
最好用洗板水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
小时候可没少花钱打街机。

网友:
板子先清理干净。用锋利的东西刮下可能有虚焊的阵脚

网友:
内存沒有封受光变空白片了. 板上两个镜片IC 27C512重写程序用不透光纸封上去. 故障九成排除!

网友:
可能IC引脚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9#楼正解;或更换视频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