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方法可把LPT的信号转换到USB口,转换工具或者软件都可以

楼主(2018-03-30):
新购买的电脑主机没有LPT(并口)打印接口,但公司使用的条码打印软件是发送LPT接口信号到条码打印机,使用USB线可以连接上,但接收不到打印信号,
特在此请教坛里的高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把LPT的信号转换到USB口,转换工具或者软件都可以,电脑主机没有PCI-E插槽,所以扩展卡是用不上,必须使用USB接口才行,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我在工作中也遇到过,买了一条USB转并口的线没有使用成功,最后只能换电脑。但是现在某宝上似乎有能支持打印机的转换线,楼主可以先咨询能不能用再决定买不买,反正我的是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在工作中也遇到过,买了一条USB转并口的线没有使用成功,最后只能换电脑。但是现在某宝上似乎有 ...

谢谢你的回复,我买了一条USB转1284的线,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软件发送的信号是LPT接口,USB的无法传送,所以希望是信号转换工具

网友B:
可以买usb―1284打印机线,线本身不需要安装驱动。但打印机要安装驱动,不然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usb―1284打印机线,线本身不需要安装驱动。但打印机要安装驱动,不然用不了。

上面就是我买的USB转1284线,问题在于软件发送的指令只能通过并口传送到打印机,USB口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就是我买的USB转1284线,问题在于软件发送的指令只能通过并口传送到打印机,USB口不支持

插上usb线电脑能不能识别打印机,如果不!机器有拨码开关的,楼主根据说明拨对,一般就可以用usb了

网友C:
买PCI接口的 转接卡,USB线有些打印机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机后面有USB口,为什么传输不了信号?是打印机的问题还是电脑驱动的问题?

我们的打印软件是直接发指令通过LPT口到打印机,不需要安装打印机驱动,我现在就想能找到一个方法,把LPT指令转换到USB接口,再传送到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PCI接口的 转接卡,USB线有些打印机不能用

我们的电脑主机不支持扩展卡,只有巴掌大的小主机

网友A:
其实问题就是软件只有通过并口发送命令,USB口不支持,这个我觉得只有通过安装驱动程序在电脑端虚拟出并口来用。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9c69d48fb8737813c9024ee5.html看一下这个,能不能行。

网友:
11楼说的对,你的软件是否能选择并口?因为你用了usb转并口以后,系统内应该多了一个并口,这个是usb转的,虚拟的,并口号不是系统默认的,这应该是关键,你买的是绿联的线,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如果不行,你试试搜索工业,并口,usb,试试有没有更好芯片的产品,我的串口线买的就是工业级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问题就是软件只有通过并口发送命令,USB口不支持,这个我觉得只有通过安装驱动程序在电脑端虚拟出并口 ...

谢谢,说到了关键问题,请问要怎么设置虚拟并口?再通过USB口传到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9c69d48fb8737813c9024ee5.html看一下这个,能不能行。

谢谢,这个我也搜索过看了,试过不行,主要问题是指令不能从电脑的USB口传送到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