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华士B261的控制芯片如何更换

楼主(2018-03-30):
有台B261  故障现象是无法开机 就是数字显示乱码,检查电路后 拔出 主控制板后电压都是正常的 背光灯能点亮 继电器也可以吸合。
插上主控板后 发现板上芯片MAB8440发烫。应该是单片机,现在又参考机器 不知道如何复制程序。或分析下电路 是否有外围的电路影响。

楼主:
我好像发不出图片

网友:
开盘机论坛应该有资料,不过在哪里让别人修机的话,主意防止被骗

网友:
我有台博朗卡座也是单片机坏

网友:
你可与生产厂商联系,出示你的购买收据,并拍照下机器出厂的序号铭牌,厂商是有义务寄带有己刻录好

程序软件的CPU给你的

楼主:
你好 先谢谢  现在这个公司估计也不是原来的公司了吧。机器也不是我一手买的 ,难弄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