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台松下DH630录像机,录像带放里面能正常播放,就是录像带不出仓,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8-03-30):
如题,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A:
出仓皮带断了?要拆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仓皮带断了?要拆机了.

您好,屏幕显示 F6 仓带门打开了,就是不出来,然后又退到播放位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屏幕显示 F6 仓带门打开了,就是不出来,然后又退到播放位置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fromuid=382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7576&fromuid=38295

您好,录像带送到门口,就是不出来,然后又回到播放位置了,播放还正常。

网友C:
这个不懂,帮老哥顶起来,让大师们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懂,帮老哥顶起来,让大师们帮看看

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屏幕显示 F6 仓带门打开了,就是不出来,然后又退到播放位置了

是不是有人拆过机芯,安装机芯的时候要用手把仓门盖板往里推开,然后把机芯对准螺丝孔放到位再松开盖板就好了,机芯上前面侧面有个小拨杆和仓门结合联动。如果没这样安装,磁带出仓的时候拨杆自己运动仓门打不开,磁带就会再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录像带送到门口,就是不出来,然后又回到播放位置了,播放还正常。

您看完版主的帖子就明白了。重点——加载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人拆过机芯,安装机芯的时候要用手把仓门盖板往里推开,然后把机芯对准螺丝孔放到位再松开盖板就 ...

等我拆开看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看完版主的帖子就明白了。重点——加载电机。

多谢

网友:
加载电机轴套爆了,很多坛友反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