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解决了电脑USB口插U盘反应卡慢的问题

楼主(2018-03-30):
家里一个老电脑,一直正常使用,最近突然插U盘假死机。具体表现是插上U盘电脑鼠标几乎不动,过一两分钟才能动一下,然后又不动了。杀毒重装系统都没有解决。换插口也不行,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突然想起来最近换了个磊科无线网卡,把它拔了在插U盘,好了。重新找个水星网卡插上,故障排除了。

网友:
磊科无线网卡和USB接口的驱动有冲突而已,不是什么故障

网友:
感觉老电脑才是关键。

网友:
网卡驱动更新下,随便主板驱动也更新下试试

网友:
更新驱动程序,使用排除法查找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有个无线网卡能连接上就是没流量上不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