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电影还音机是否适合做家用功放

楼主(2018-03-30):
原来先后从网上买了两台胆机,第一台6P3单端,第二台FU50单端,但都只听了两年都牛就烧了。现在想买个质量过得硬的老厂机,想找飞跃R80或清泉胆机,根本没人出。昨天突然见到有人出一对FK40—2电影还音机,成色不错,1800一台。但是输出阻抗 是30欧,跟音箱不好配。一时有些纠结了,请大家发表意见,尤其是折腾过电影还音机的朋友给点高见。先谢谢了。

网友:
移动式电影放映机的扩音机的音域并不宽,不加改造做家庭功放不行的。

网友:
还是搞台现在的品牌机更好

网友A:
Fk40-2、配套的32欧音箱,我有在用的,这是103、35毫米放映机上用的。频响、灵敏度都不怎么样,与飞跃R50的表现差不多。至于清泉、R80已经炒到四、五千的价格,还是请坛内高人给你做台胆机或选4千左右的石机。其实2千多就可买到马兰士P80了,没必要迷信胆机。还有必须有对3千元以上的音箱和2千以上的CD,预算至少1万元。

网友B:
别要。不能配音箱,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要。不能配音箱,不方便。

32欧音箱內的2只喇叭是16欧的串联的,并联是8欧。但这两个飞乐的全频喇叭,中音突出,高、低频则表现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Fk40-2、配套的32欧音箱,我有在用的,这是103、35毫米放映机上用的。频响、灵敏度都不怎么样,与飞跃R50的 ...

谢谢你的高见,幸亏在坛上问到你这种用过的人,要不我可能又会走弯路了。但是你说它的表现和飞跃R50差不多?它不是高保真设计的吗,我多年前拆过一个解放103A电影还音机输出牛,里面的次级都是多股线组成的,想想现在的机器应当没有这么讲究的了吧,所以对FK40 的音质抱有很大期望,今天下午差一点就付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欧音箱內的2只喇叭是16欧的串联的,并联是8欧。但这两个飞乐的全频喇叭,中音突出,高、低频则表现不佳 ...

学习了,决定不买了。还是继续先听两台飞跃R50,搬家后再从曙光厂买个845的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k40-2、配套的32欧音箱,我有在用的,这是103、35毫米放映机上用的。频响、灵敏度都不怎么样,与飞跃R50的 ...

我家里也有台2000年初的先科5.1声道功放,应该是当时中高档货了,到现在从未出过毛病,双休和节假日经常听听。但我听飞跃R50机机多了以后再听那机子就觉得刺耳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决定不买了。还是继续先听两台飞跃R50,搬家后再从曙光厂买个845的单端。

劝你还是千把元搞台EL34单端听吧?別搞845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里也有台2000年初的先科5.1声道功放,应该是当时中高档货了,到现在从未出过毛病,双休和节假日经常 ...

R50本就是广播用途,频响80~8000Hz,音量大了失真太大,家用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里也有台2000年初的先科5.1声道功放,应该是当时中高档货了,到现在从未出过毛病,双休和节假日经常 ...

如果你的音箱停留在先科的水平,还是别继续玩胆机了,听不出优劣的。 淘对天朗、真力听下,就能听出功放、音源的差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里也有台2000年初的先科5.1声道功放,应该是当时中高档货了,到现在从未出过毛病,双休和节假日经常 ...

我的建议,石机、音箱、cD或DAC,最少1万元的预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高见,幸亏在坛上问到你这种用过的人,要不我可能又会走弯路了。但是你说它的表现和飞跃R50差不 ...

我用雅佳Z7000的卡座放音,不开降噪,在103音箱中没有听到底噪的沙沙声。这音箱的高频表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决定不买了。还是继续先听两台飞跃R50,搬家后再从曙光厂买个845的单端。

重新绕牛,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绕牛,不难的。

以后闲着没事时把烧的牛拿出来研究研究,重新绕一下也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