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松下877收音机VU表不动

楼主(2018-03-31):
刚买回来好的,用了一个月就不动了,也没有摔过,碰过,哪位大神知道怎么修理

松下877收音机VU表不动

松下877收音机VU表不动

网友(2021-01-31):
测一下表头直流电阻,搭车问一个问题,电池电量怎么测,好像没相关的控制按钮!!
还有哪位有此机器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