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烧掉了求助,炬能的咨询个问题半天答不上来,连个电路图都不给

楼主(2018-03-31):
这家店大家掂量着买吧,对那客服真的无语了,查个电阻或者给个电路图有那么难吗?言规正传:测试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下,a63a冒烟了,与其第四脚连接的电阻短路了,下图表笔指的电阻,这电阻没印丝,谁手里有这个电子负载的测阻值给我,非常感谢呀!图片如下

网友:
这么小的电子负载

网友A:
楼主问的是前台或文员吧!这种情况是很无语的,小厂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的是前台或文员吧!这种情况是很无语的,小厂都这样

跑了一晚的电路,这个a63a   lm341应该是用作比较器,这个电阻应该只是个限流电阻

网友B:
电阻短路损坏的概率远远低于开路损坏,我觉得你这电阻要么是OR,要么本身就是低阻,这么小体积的电阻,最常见的损坏形式应该是炸裂炸飞或者烧黑碳化,图中你表针所指电阻这么完整的外观,我感觉就是好的,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短路损坏的概率远远低于开路损坏,我觉得你这电阻要么是OR,要么本身就是低阻,这么小体积的电阻,最常 ...

嗯,这电阻没坏,拆下后测量43欧

楼主:
这个负载不建议购买,太爱烧mos管了

网友C:
  挂个灯泡多简单,非要瞎折腾,这个电阻烧的话IC肯定也是挂了,如果连这种逻辑都没能想同只想着是这个电阻的问题的话,你的水平明显还达不到修理这个东西的程度,劝你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个灯泡多简单,非要瞎折腾,这个电阻烧的话IC肯定也是挂了,如果连这种逻辑都没能想同只想着是这个电阻 ...

来个15a放电,得挂好几个灯泡

楼主:
修好了,这电阻47欧,可有个问题这机子怎么那么爱烧mos,已经烧5个了,都是在高电压60v2a左右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这电阻47欧,可有个问题这机子怎么那么爱烧mos,已经烧5个了,都是在高电压60v2a左右烧

    换参数更好的管子,其实还是挂灯泡更耐用的,便宜,耐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好了,这电阻47欧,可有个问题这机子怎么那么爱烧mos,已经烧5个了,都是在高电压60v2a左右烧

管子太少了,这种负载都差不多,设计余量不足,设计者光考虑耗散功率足够就可以,但没考虑不同电压下管子核心温度上升斜率不同,简单说就是管子高压时温度上升太特么快了,核心温度还没来得及传导到散热器就已经到达热击穿的温度了,这种情况下散热器有可能没热起来就已经击穿管子了,但是你看该型号管子的耗散功率、耐压、额定电流各方面完全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单管就不要上高电压了,你这单管上60V已经算高压了(虽然离管子耐压还差得远)。我曾经有个贝奇CH8710B电子负载,四管,标称参数360V150W,结果我接个300V0.5A,几秒钟就击穿了,后来改装增加到8管,可以坚持一分多钟才击穿,后来再改善散热,又能坚持到三分钟左右,总得来说不管怎样,高压就是不行!后来就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子太少了,这种负载都差不多,设计余量不足,设计者光考虑耗散功率足够就可以,但没考虑不同电压下管子 ...

哈哈,出了,不会在矿坛出的吧,我好像买过,哈哈1哈哈哈!

网友:
电压高了,不要说这简单的电阻负载。我的美尔的都烧过几次。还是只买显示电压进负载用电热丝或大功率电阻的耐搞。

网友:
电子负载看着没啥太高的技术含量,实际上大品牌的很少出故障。但是长时间的工作不要超过额定功率的三分之二为好。大了啥牌的都坏。

楼主:
这个标称1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这电阻47欧,可有个问题这机子怎么那么爱烧mos,已经烧5个了,都是在高电压60v2a左右烧

我的也烧好几个了,加大散热后,至今完好。

网友:
这种产品很有可能不是这家店开发的,或者这家店买来pcb找厂家做的,当然不会提供给你电路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