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加了碱液

楼主(2018-03-31):
电动叉车被仓库的人加了氢氧化钠溶液,还有的救吗?本来他们是想加纯化水,奈何那天纯化水管道正在用1%氢氧化钠溶液灭菌。

网友:
如果每格加了很多,有条件的话可以把电解液全部抽出来换掉,如果嫌麻烦或者加的不多,也可以忽略,过段时间再补一点浓的电解液就行了,电瓶一是比较泼辣,二是到了寿命旧电瓶也能换不少的钱,以上是个人观点

网友:
自放电会比较严重,先充足电,然后把电解液倒出来,重新加原液,不是补充液

网友:
人家加液都加酸,你加碱。很伤电池吧,把液倒空换上电解液试试啊,不试怎么知道还有没有救;

网友:
电动叉车电瓶价格不菲,冲下电,放掉液,重新加入原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