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水PAN35-5A电压试校准

楼主(2018-03-31):
我的菊水电源电压有误差,找来手册自己翻译试校准一下。结果还不错,分享给大家。注意:只是试校准,有可能有错误,各位把电源搞坏了可不要找我啊。本人菜鸟,有些按钮,程序我也不大清楚是什么意思。不对的地方还请老师指点。后面SENS开关,可能是做电压补偿使用,翻译是遥控,不明白,正常状态下应该是关闭的把。另外,说明书机器翻译版已经上传。英文版太大没发上,请自己找或者发邮箱。或者我在找那个链接。关于这个电源的电流校准和其他功能请下载参考。中英文对照观看,用word的自动翻译,大体能明白。

    以下根据说明书简单翻译说明:
警告•为了避免触电,关闭本机电源
切换前进行设备连接。切勿触摸,前控制面板“1”,“3”,“9”或“10”。

1。关闭输出开关。
2。关闭电源开关。
3。检查机器后面SENS开关是关闭的。
4。连接在图6-1所示的数字电压表。
注:这个电压表连接在电源背面标有正负的最大两个端子上。
5。连接正面 - (负)端子和底盘接地端子(⊥)与短路。
注:前面的短路片负极和接地要连上,一般都是连着的。
6。打开电源开关。
注意•要减少调整的错误受到初始漂移,温暖
至少30分钟才开始调整了单位。
7。设置输出电压,额定输出电压。
本地控制,把电压控制旋钮顺时针。用于远程控制,设置控制信号至10 V或9.5kΩ的。远程控制这个不懂。
8。打开输出开关。
9。关闭输出开关,30分钟或更后。
输出电压偏移
10。设置输出电压为0 V。
本地控制,把电压控制旋钮逆时针。用于远程控制,设置控制信号为0 V或0Ω。
11。打开输出开关。
12。旋转电流控制旋钮顺时针旋转,直到设备进入恒定电压操作。 (偏移调整
必须始终进行恒压操作。)当电流远程控制的外部和当前设置为0一,单位可能运行在一个恒定的电流,根据偏移平衡。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把电流控制旋钮,使电流等于额定值的约10%,可以随时提供。
13。使用可变电阻器“2”,调整输出电压为0 V。这个调整前面端子可调电阻2号 cv-ofs ,将万用表显示调整为0v。
14。在满刻度输出电压将输出电压设置为最大。
本地控制,把电压控制旋钮顺时针。用于远程控制,设置控制信号至10.5 V或10kΩ的。
15。使用可变电阻器的“4”,调整输出电压,额定输出电压的105%。
额定输出电压的105%。它是可能的调整水平高于105%,使用可变电阻器“4”,但是这可能会损坏设备。
注:远程控制•使用外部电压,10 V控制信号
NAL可以选择和调整,以100%的额定输出电压的单位。在满刻度输出电压显示
注:这个是应该是调整电源的最大输出电压。不能超过一个数值。我的是38v,太高了不好。以万用表的显示为准,不要管电源的显示。
16。调整可变电阻“5”,使该单位的输出电压指示等于外部的数字电压表(DVM)在额定电压的输出条件的指示。
注:这个调整电源上显示的电压,和万用表显示一致。

结束。我自己的电源校准完以后恢复正常了。从0v到38v成线性变化。之前变化不是线性的。精度有0.2-0.5的误差。

菊水 翻译.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文章。谢谢分享

  从论坛获取到资源,也应该回馈论坛,共同进步!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B:
进来学习了。。。好东西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来学习了。。。好东西收藏了

网友:
菊水电源校准 记号

网友B:
这个菊水35-5A可调电源最高电压时长时间输出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菊水35-5A可调电源最高电压时长时间输出电流多大?

这个没试过,电源功率175w,35v*5a 长时间输出5a没问题吧。

网友C(2018-05-26):
引用 楼主:
这个没试过,电源功率175w,35v*5a 长时间输出5a没问题吧。

你好朋友!我的输出电流只有3.9A?达不到5A怎么调整?我动过面板里的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朋友!我的输出电流只有3.9A?达不到5A怎么调整?我动过面板里的可调?

你好,我也是新手。这个电流是显示不正确还是确实达不到5A?可以下载附件研究一下电流的校准。对照翻译应该好弄。如果 按手册校准完还是不行肯定是硬件出了问题,那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D:
你这是用什么翻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用什么翻译的?

软件翻译。。。

网友(2021-10-07):
俺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