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LED灯坏了

楼主(2018-03-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先看灯珠,有没有黑心儿的,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去点亮灯珠,灯珠微亮为正常,短路或者不亮的就是坏珠,灯珠没问题再量电源。
灯珠坏一两颗短路还能用,多了就要换灯珠或者直接换灯条。电源坏了换电源

网友:
一般多是LED灯珠损坏

网友:
这玩义不值得折腾

网友:
我家的坏了自己修过,除了灯珠损坏需要更换滤波电解电容必须同时换掉。

网友:
一般是电源坏了 我都是网上淘一个 自己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LED灯坏了

网友:
先试驱动电压,电压正常就是灯片坏了,灯片坏有痕迹,或黑一道线,或整个烧黑,这个好查,也可以用3.7电源加个限流电阻一个一个试,

网友:
LED玉米灯的灯珠坏了一个不亮了,二极管档早出坏的灯珠,修复

网友:
小功率的led都是串联的一个坏都不亮了

网友:
其实看看灯珠是不是好的   坏了的话 灯珠里面是黑的    我家坏了的灯 拆开都是灯珠坏了  最后直接扔掉

网友:
别修了,买个灯才几块钱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年下乡时给队上修过高淳放大器

1975年的事,只在《无线电》上看到过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淳放大器”-----多年前的词了!是不是悬浮工作的?

是悬浮工作,高压是晶体二极管220V倍压整流,省掉了整流电子管。

网友:
现在很廉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