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阻耳机线总是接触不良怎么解决?

楼主(2018-03-31):
        做老矿机总离不开高阻耳机,可是发现高阻耳机的线总是接触不良,有的已经不通电了,打看看了一下,老高阻耳机线是多股软铜线绕在棉线上,大概是为了使耳机线柔软吧,但这线不好焊接,总是压接或者包接,可是时间久了,甚至几十年了,那点铜线头也氧化生锈了,包接的铜皮也氧化生锈了,就不通电了,想问问,你遇到过这情况吗?你是怎么修理的?如果换线换什么线比较好?

网友A:
我是把连接线全部换了!换纯铜线!看清楚了千万别买了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连接线全部换了!换纯铜线!看清楚了千万别买了假货!

        谢谢回复,是我也是考虑换线,因为原来的耳 机线除了软再也没有优点了,那么一点点铜芯,一个是接触不良,再一个导电性能不是一般地差,本来矿机有时候声音就小,蚊子声想听到很困难,再加上这么不给力的耳机线,简直是太憋屈了,所以果断换掉,但可是我不知道买什么样的线,能否具体点,这个还不方便说吗,如果不方便说短消息和可以,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我也是考虑换线,因为原来的耳 机线除了软再也没有优点了,那么一点点铜芯,一个 ...

不是我不方便说!是现在的电线品种太多了!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是原样修复还是改造修复?

网友A:
你是什么耳机?几种方法的换线我都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不方便说!是现在的电线品种太多了!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是原样修复还是改造修复?

        不是原样修复,是改造修复,就是想既然换就换相对好点的线,相对好点儿的线,但不是像有人说的发烧的,更不想没边儿地发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原样修复,是改造修复,就是想既然换就换相对好点的线,相对好点儿的线,但不是像有人说的发 ...

你是什么耳机?我好跟你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耳机?几种方法的换线我都搞过。

        就是普通老高阻耳机单耳750欧的。

楼主:
        容易误解了,单耳750欧,两只串联就是1500欧,是双耳头戴式的老高阻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老高阻耳机单耳750欧的。

哦!就是老永光之类的双耳耳机吗?如果是的!好修!

楼主:
        因为打开测量耳机内线圈都是通的,就是耳机线的问题,把耳机线插头的铜皮撬开,里面已经氧化生锈脱离了,就想到换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易误解了,单耳750欧,两只串联就是1500欧,是双耳头戴式的老高阻耳机,

耳机插头是6、35的还是小双插头?建议用老全铜6、35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打开测量耳机内线圈都是通的,就是耳机线的问题,把耳机线插头的铜皮撬开,里面已经氧化生锈脱 ...

此种耳机基本上是耳机线问题!我己修复多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打开测量耳机内线圈都是通的,就是耳机线的问题,把耳机线插头的铜皮撬开,里面已经氧化生锈脱 ...

而且换成好线后,经测试效果是非常之好!

楼主:
        是双头的的那种,原装的线是软但也是太细了,而且不能焊接,缺点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双头的的那种,原装的线是软但也是太细了,而且不能焊接,缺点太多。

所以我果断的换了!

网友B:
网上有卖的。耳机线话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卖的。耳机线话筒线。

        谢谢,稍后搜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追求发烧,就用这个。

        谢谢,这护套线外皮如果不是很硬还真行。

网友D:
换“超软耳机线”,X宝上很多,别要太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超软耳机线”,X宝上很多,别要太便宜的。

        谢谢版主提供线索!稍后某宝搜一下超软耳机线,会选一选价格适中的不会贪图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463&ordertype=1
这种情况俺以前也遇到过。

        谢谢!看到你的帖子,有两种选择,这耳机要是摆着怀旧着看就留着原来的线,还是压着接,不过效果肯定不行;如果是使用,还是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