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说说,几度的焊锡比较好吗?

楼主(2018-04-01):
我看有些焊点很亮,很光,有些却有点暗淡,不知道对应几度的焊锡,大家都用什么焊锡呢?能讨论一下吗?

网友A:
焊锡质量一方面,焊接技术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质量一方面,焊接技术更重要

当然我现在不谈技术方面,只论焊锡

网友B:
我用的友邦,不过没掏钱得来的,有三卷,够我用很长时间。效果不错,熔点低,还是很光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友邦,不过没掏钱得来的,有三卷,够我用很长时间。效果不错,熔点低,还是很光亮的。

啊知道几度的,最近想要用焊点亮亮的那种

网友:
友邦63能满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知道几度的,最近想要用焊点亮亮的那种

山寨936,250度就可以完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936,250度就可以完美使用。

我是问焊锡的含锡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问焊锡的含锡量

看我理解的一片狼藉。图片说明问题。

左边三芯用开,右边还没开封,还有一卷用掉快一半

左边三芯用开,右边还没开封,还有一卷用掉快一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问焊锡的含锡量

焊锡量没有多少度的说法,就是百分比。
锡铅焊料,达到你所说的,一般是标称63%锡 37%铅的焊料,同时也是熔点最低的,也只有一个熔点,为183℃。
无铅的,多数不会光亮,而且一般锡含量都很高,熔点也很比锡铅焊料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锡量没有多少度的说法,就是百分比。
锡铅焊料,达到你所说的,一般是标称63%锡 37%铅的焊料,同时也 ...

嗯,我有卷无铅的,焊点是亚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理解的一片狼藉。图片说明问题。

我说的也不专业,卖家会说锡丝是几度几度的

网友D:
......用这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还有几度一说.....

网友:
我一般用30W的铁铬铁,有时在冬天会用50W的。

网友:
杭州友邦  63/37。杭州景华63/37。云南白猴63/3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也不专业,卖家会说锡丝是几度几度的

想要焊点漂亮,技术的成份占比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还有几度一说.....

楼主的意思是焊锡的融化温度是几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友邦,不过没掏钱得来的,有三卷,够我用很长时间。效果不错,熔点低,还是很光亮的。

熔点低,说明锡含量高,杂质【铅】少。但在焊接某些元器件时,用熔点高含杂多的所为坏锡效果反而更好哦。,

网友:
我只知道好不好焊,焊点亮不亮,越亮越好。

网友:
50年代把锡块分为三种,1,勾光锡,2,芦花锡,3,铜点锡,第三种质量最好。焊锡丝质量咋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看来搞维修都会吸进不少铅啊!!

网友:
电热锅,电磁炉等功率大的电器焊点就要用含铅量高的,也就是熔点高的,才能用的长久,不然接触不好,一发热就开焊了。

楼主:
这个是啥锡啊,很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好就用
心动不如行动

咨询个价格呢?

网友:
我用过很多种焊锡,美国,日本,国产等,实际使用中,无铅的发粘,及时温度再高也这样,流动性不好,焊点不光亮。有铅的感觉63/37锡丝差异很大,和焊锡芯中的助焊剂材质,含量多少有很大关系!好焊锡应该有熔点低,流动性可焊性好,焊点光亮,焊接中助焊剂不飞溅,焊接后助焊剂迅速蒸发不残留等。 在可承受范围内,最好日本和美国的吧。可焊性非常好!

当然,烙铁不能太差,起码的恒温烙铁必须的!大小焊点需要不同功率才能完美焊接!
比如大焊点,936是不行的,T12勉强, 上90W以上的焊台吧!

网友:
24楼说到点子上了。
63 37的够用,自用HXD牌的40多元500g,用起来不好不坏,贵的没必要

网友F:
用过白猴和耐久的,都是63,0.8线径,焊点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白猴和耐久的,都是63,0.8线径,焊点很漂亮

谢谢,新入了一个友邦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
友邦用过63度的,焊点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