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个坏天平

楼主(2018-04-01):
上个月在隔壁论坛收了个坏天平,折腾折腾

天平的核心,电磁力平衡传感器

折腾折腾

装好,没有秤盘,用块 6F22 电池当秤盘骗过天平自检

坏鸡没有防风罩,用个铝盒防风 天平归零很好

不过,不准了

明天设法找个 200g 砝码校正下,才能知道是不是彻底折腾好啦

砝码是 10g±0.0002g 的

网友:
不错,恭喜,淘到宝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天平哦

网友A:
楼主淘的二手都这么高精尖,厉害!我那个厨房秤才能分辨1克

网友B:
一看就是好东西,我这也有一个电子秤,就是一个传感器加表头 很简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这么精密的天平,开眼了

该天平制造商梅特勒还有 1ug,7 位半的电平 这个是 6 位半的,不算特别精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好东西,我这也有一个电子秤,就是一个传感器加表头 很简陋的。

这货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传感器加一个表头啊 不过一般电子秤的传感器是阻力应变片,这个是电磁天平罢了。

表头的话,其实要说分辨率,很多电子秤用的 ADC 是 24 位的,很厉害的

网友:
高级货,称金子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传感器加一个表头啊  不过一般电子秤的传感器是阻力应变片,这个是电磁天平罢了。 ...

我那个台秤ADC是什么的倒没注意,主要是数据乱了套 没有找到校准的方法,只好不要了 还是个山寨货。买的时候不到500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货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传感器加一个表头啊  不过一般电子秤的传感器是阻力应变片,这个是电磁天平罢了。 ...

传感器和表头还在储藏室呢,光传感器在网上就得200元。可惜的是实在是找不到校准方法,又占地方只好大卸八块了,我把称盘缺口焊上现在用来装各种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和表头还在储藏室呢,光传感器在网上就得200元。可惜的是实在是找不到校准方法,又占地方只好大卸 ...

那这种传感器一般就是应变片,常见称重传感器,这种居多,然后有一种电容式的少见。电磁天平就是上面我贴那种。

应变片传感器,你看看是不是电桥式的,这种居多,就是 4 个电阻构成一个电桥,出来也是 4 根线,相邻两条线之间一般是 1~2kΩ,如果都是好的,这个很容易搞定的,表头搞不定扔掉,自己做一个,成本十几块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种传感器一般就是应变片,常见称重传感器,这种居多,然后有一种电容式的少见。电磁天平就是上面我贴 ...

线与线之间阻值在230-350欧姆,刚才发现有断线的地方,现在连起来了,看来表头可能没坏,带蓝牙的。但是我不能再利用它了 家里实在是用不到这个,称重在200kg吧。

网友:
传感器有四根线分别是电源正 电源负    信号正 信号负。应该就是您说的电桥式的。

网友:
这么精密,楼主打算干嘛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washu老师,称重几百克的电子天平的传感器还能diy什么东西呢?四线的。它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通常这种就是电阻应变片桥,应变片就是在有柔韧性的塑料薄膜上涂上一层金属膜电阻那种玩意,形成一个电阻,当这个塑料薄膜受力拉升、弯曲的时候,电阻涂料因此伸长或者缩短,电阻值改变。把应变片贴到一个不锈钢或铝棍子上(楼上那玩意),这个棍子受力弯曲,那么应变片电阻就产生变化,检测这个变化就能知道棍子受力大小,从而推算出重量。

4 个电阻构成的电桥,输出的就是不平衡信号么   给电桥两臂加上电压,另外两臂的电压差值就代表电桥的不平衡程度。很多单片式 ADC 都有如何使用这种应变片的荔枝,比如我以前在矿坛说过的 ADS1232 就有,直接把这个传感器两臂接到电源上,ADS1232 的差分输入端接到传感器另两臂,加上一个单片机读取 1232 的转换结果,换算一下就变成一个电子秤了。当然,1232 很贵,国产的芯片更便宜,假货宝上有很多电子秤的表头卖(不含单片机和屏幕),好像才几块钱。

楼上那个就是把应变片贴到不锈钢或铝横梁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与线之间阻值在230-350欧姆,刚才发现有断线的地方,现在连起来了,看来表头可能没坏,带蓝牙的。但是 ...

你这个一看就是电阻应变片式的“单点称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淘的二手都这么高精尖,厉害!我那个厨房秤才能分辨1克

1g 的厨房秤,做点心不够用 有的东西比如面碱,胡椒粉...是要按零点几克算的

网友:
@washu我那个厨房也不是现代厨房,按专家的说法,加糖盐料酒少许腌制,这少许是多少看你的心情

网友:
多少钱收来的?

网友:
主要的电子秤是用200g标准砝码,或者500g标准砝码校准。看最大量程决定不同的校准砝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货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传感器加一个表头啊  不过一般电子秤的传感器是阻力应变片,这个是电磁天平罢了。 ...

(电子秤用的 ADC 24 位的很厉害的 )那个芯片x宝上只买几毛钱。例:TM7709

网友:
过于精密,用途远不如普通小电子称哦

网友E:
这个可是精密天平哦,楼主淘到宝贝了!打理一下,校准好了 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秤用的 ADC 24 位的很厉害的 )那个芯片x宝上只买几毛钱。例:TM7709

我前面说几块钱的电子秤表头用的就是这种玩意,但 Ti 的比如 ADS1232,就要几十块钱一个

区别有没有就不知道了,反正 Ti 的那个,24 位分辨率不掺水,线性度 0.001%,国产的没见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是精密天平哦,楼主淘到宝贝了!打理一下,校准好了 赚大了

貌似校不了了,校准 0 过不去,应该是没有秤盘

网友:
整了一个赛多利斯的,无法调出显示位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自己标定时需要精密砝码,比较难找!不过所谓的内标定机构其实是靠不住的

标准砝码我当然有啊,只是我的是 100g 的,那个天平要 200g 的来校准罢了。

另外也没看出内校天平咋靠不住了,我还有台更老旧的 AE240,200g,0.1mg/40g,0.01mg 的,每次内校后称我那个标准砝码都是 99.9995g 天冷天热,桌上地上都是那样 我看靠谱的很。

装入内部砝码

撤掉内部砝码,放上我的标准砝码,总是 99.9995

网友:
怎么就坏了呢?成色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要求蛮高的
要达到这个调试要求很难,几米外有卡车开过都会跳
还有这个误差要查查调试地的引力加速 ...

内校准就是用来修正重力加速度、温度(以及空气密度等)引入的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你的砝码等级,0.1mg级的,照片上的有这个精度吗

照片中的砝码是 F1 100g 的,误差不是 0.1mg 是 0.5mg

网友:
俺也有台很老的Sartorius4503MiCRO,max,4,1g/d=0,001mg,的电子天平,全金属外壳外形很漂亮啊,可惜是坏的,不过,我单位比这个好的天平太多了

网友:
这天平分辨率高。分辨率高估计精度也高。
以前用过机械式分析天平,最高分辨率是小数点后4位。
使用环境很讲究,几乎全封闭玻璃罩。砝码不能用手拿,要用镊子,手上的汗迹会影响读数。

网友:
玩的都是高精度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