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车机

楼主(2018-04-02):
富士车机未使用过,手动调谐,单声道,接线测试声音通透,耐听。

网友:
好机器啊,很难遇到这类老机器了,看看后面可以拖碟盒么

网友:
第二个按钮,单双声道选择

网友:
不多见的车机,值得收藏。面板上有EJECT(弹出)按钮,莫非此机还有个配套的碟盒。

网友:
机械调感式算是比较多了 西门子在76年研究的机械存台式汽车六波段收放机才比较少见 采用类似现在规格的双层车机 收音机用了六波段38个晶体管和8频道机械存台装置 声音效果可以秒杀现在任何一台收音机
磁带部分采用磁头分频效果也不赖   现在一台机器在外网卖到上千美元

网友:
是电控机芯吗

楼主:
谢谢关注,不带托碟,不是电控机芯。灵敏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