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刹车片寿命

楼主(2018-04-02):
请教大家,刹车片一般能跑多少万公里更换?前几天保养车时修理工告诉我前刹车片需要换了(我没换),自己没看见,修理车间一般不让进,我在客户休息室隔玻璃看他们换机油等。想那天自己拆开看看再说,好在不长跑高速。

网友A(2018-05-24):
7万公里换的,磨到报警弹片的位置了,刹车的时候有轻微的异想。右轮磨损大,左轮看样子再跑个2万公里也没问题。买刹车片自己换的,很简单。换完刹车片,启动后一定要多踩几脚刹车。

网友(2018-04-02):
这个主要看驾驶环境吧,5w一般都算少的了。刹车片到了需要更换的时候,刹车会出现刺耳的刹车声。另外高级点的车,仪表上有报警提示的

网友:
要看使用环境。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上个月车年验,一轴力矩不够,换了俩个前轮刹车片就通过了,跑了11万多公里。平时习惯看场景控车速,用刹车少。

网友:
这个跟使用路况、驾驶习惯关系太大了,肉眼也很容易看出还有多厚,磨到极限了,一般有个金属片,发出刺耳的响声。。。

网友:
看厚度,要是太薄了就要考虑更换了,3-4毫米?大概。肉眼可以看到的,很直观,希望注意安全

楼主:
改天拆下来自己测一下,就放心了,真有点让4S店忽悠怕了。

网友:
什么4S店不让车主跟着看? 直接说不让看就不来4S店了, 看谁坚持到最后.

网友B:
刹车片 和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 不过自动档的刹车片损耗要比自动档大,  一般手动档在5~8万公里左右, 鼓刹比碟刹更换周期更长,前轮比后轮磨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刹车片 和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 不过自动档的刹车片损耗要比自动档大,  一般手动档在5~8万公里左右, 鼓刹 ...

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C:
要看车子和驾驶习惯,我的小车10W公里了还有4-5毫米厚,上次做保养东风菱智,有个4w公里刹车片都到底了。4S店建议更换就换吧,其实你自己仔细点也能看到刹车片还有多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车子和驾驶习惯,我的小车10W公里了还有4-5毫米厚,上次做保养东风菱智,有个4w公里刹车片都到底了。4S ...

明白了,我感觉平时刹车用的不是很频繁,年纪大了开车速度不是很快。

网友:
一般等有提示再去换

网友D:
开个5-8万应该没问题  查这个很容易到修理厂吊上去就看到了..2毫米以上就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个5-8万应该没问题  查这个很容易到修理厂吊上去就看到了..2毫米以上就不用换

可以到2毫米啊,那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到2毫米啊,那应该问题不大。

大多数人是等磨光了 才会换的

网友:
前刹用的多吧,记不清几万换的了。后刹11w多了,快该换了

网友E:
看习惯,我的跑了3万公里就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习惯,我的跑了3万公里就换了

3万公里就换是不是少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万公里就换是不是少点啊?

是少了点,可能习惯吧,首先不爱用喇叭,刹车介入比较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刹车片 和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 不过自动档的刹车片损耗要比自动档大,  一般手动档在5~8万公里左右, 鼓刹 ...

我的2011款骐达后片磨得快,12万换的,还有2mm,前片还有一多半

网友(2018-05-24):
一般车子保养手册上都有吧。我还真没注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7万公里换的,磨到报警弹片的位置了,刹车的时候有轻微的异想。右轮磨损大,左轮看样子再跑个2万公里也没问 ...

为啥要踩几脚刹车呢。前段时间碰到一个刚换完。师傅也说让踩几脚再开

网友:
二楼正确,7,8万公里或者听到魔铁响声就要换了。

网友:
9w多换的,还有3mm多。这个问问没大意思自己检查一下厚度才是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啥要踩几脚刹车呢。前段时间碰到一个刚换完。师傅也说让踩几脚再开

换刹车片要把油缸顶回去。空踩几脚是为了把油缸活塞推出来,让刹车片贴住刹车盘。我的换完后,只空踩了2脚,开起来试了下刹车,一点用都没有吓了一跳,多踩几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刹车片要把油缸顶回去。空踩几脚是为了把油缸活塞推出来,让刹车片贴住刹车盘。我的换完后,只空踩了2 ...

搜嘎。明白了

网友:
6万左右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