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收音头能改好吗。

楼主(2018-04-02):
一个飞燕收音头买来就收不到台,后来了解到这可能是组合音响上的,后面有个白色的小插座,里面是4根针。查看里面的小字,1是5伏电压,2是地,3是ir接个电阻到CPU41脚。4是tu  af接到CPU24脚上。1针的5伏电压也送到CPU64脚上。请问各为师傅用什们办法能改好它。使它能收音。

网友:
整个机还有其他什么插座插头?CPu叫什么名字?可以上些具体照片?

楼主:
这CPU在显示屏下,看不见。2这网站上图麻烦,我也操作不起来,3我已经把4针插座走向说清楚了,主要是主机和我这个收音头的连接。主机我没有。看到很多有这种样子的机子改装过了。我就是问问这些师傅怎样改装的。你可能组合音响的控制还没搞清楚,,收音头背后就是一个左右输出,一个天线接头,一个控制插座。

网友:
把机子型号、芯片特征或型号找出来,最好上图才好说

楼主:
飞燕收音头型号fm-9325.集成块是lm7001,la1295,la3361CPU那里有显示屏当着看不到,假设有主机的话,哪是不知道。就知道很多主机输出的线去控制收音头,卡座,CD等。我有个收音头索尼的就是组合音响上,买回来就能用。后面同样是有插座的。看过改收音频率的帖子吧,也没有让人上图什么的就是告诉你在什么位子装什么就可以了。我想要的就是这样。

网友:
上图,拍清楚点看下,这样说得太含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