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本田车机碟片放进去转一会自动弹出来

楼主(2018-04-02):
如题,广州本田车机碟片放进去转一会就自动弹出来,是什么故障

网友A:
碟片不支持或不识别,比如某些cd机,插入cd-rw的碟部分机器不识别就会提示错误或直接弹出

网友B:
换一张碟片  看看读不

网友C:
不读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碟片不支持或不识别,比如某些cd机,插入cd-rw的碟部分机器不识别就会提示错误或直接弹出

所有的'CD都是这样,CD碟子别的机都可以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张碟片  看看读不

换了很多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读碟了吧!

碟子放进去能转,一会就退出来了

网友C:
不知道你是哪一款的,要看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哪一款的,要看机芯

老本田车机,就是我头像那款

网友D:
是不是光头组件升起没到位 看看机械部分 再不行换光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光头组件升起没到位 看看机械部分 再不行换光头了

这种光头组件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光头组件升起没到位 看看机械部分 再不行换光头了

假如光头有问题的话应该读碟比较长时间的呀,现在碟子放进去转了3秒后就退出来了

网友E:
拆开 看看是不是有些机械传感器接触不良?触点氧化了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 看看是不是有些机械传感器接触不良?触点氧化了也有可能

看过了,没问题,应该是光头挂了

网友F:
听一听有光头动的声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一听有光头动的声音吗?

好像没有

网友:
看看光头是不是比较模糊了,用棉签沾清水仔细擦拭一下光头

网友:
要是松下双线的激光头的话就是激光头费了,其他的话有可能就是机芯里面的到位开关氧化了你看看具体什么情况

楼主:
换了一个光头,现在好了

网友:
进出仓按键漏电或受到挤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光头,现在好了

是不是松下双线激光头啊?价格多少啊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松下双线激光头啊?价格多少啊现在

三洋双线激光头,有点贵,120元,全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洋双线激光头,有点贵,120元,全好

不贵我问过全新的200,没有价值,我和你讲过换个6碟的碟盒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贵我问过全新的200,没有价值,我和你讲过换个6碟的碟盒就好了

哪里全新的200元?我买2个,一定要全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贵我问过全新的200,没有价值,我和你讲过换个6碟的碟盒就好了

拖个碟盒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贵我问过全新的200,没有价值,我和你讲过换个6碟的碟盒就好了

我买了2个好的机芯,读碟都很好,全新的现在极少了,都是拆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了2个好的机芯,读碟都很好,全新的现在极少了,都是拆机的

是的,我有好几台这个机器不想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有好几台这个机器不想搞了

这种声音很好,自己改一下音频输入,用手机听无损很好

网友C:
不想折腾了机器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折腾了机器太多了

不折腾就没有激情了,我也有很多,家用的马兰士CD75,飞利浦CD951,索尼的555ES安桥小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