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EN AT6011频谱仪的示波管尾管内部有紫色光。。。

楼主(2018-04-02):
1、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管子尾部内部有紫光,好像有轻微的啪啪打火声。
示波管型号:15SJ130Y14
是示波管坏了么?
2、示波管的维修检查,一般要怎样做?
3、哪位老师有这个示波管的管脚、参数?

楼主:
彻底完蛋了?只能换管子了吧?

网友:
示波管挂了

网友:
准备换吧,这个东西,打火好说,紫光就没办法了

网友:
管子好配

网友:
管子报废了,只能更换。

网友:
是示波管坏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A:
漏气已经不能用了。再确定一下示波管型号。你给的矩形示波管型号15SJ130Y14查不到有这种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气已经不能用了。再确定一下示波管型号。你给的矩形示波管型号15SJ130Y14查不到有这种型号。

谢谢回复!
确实就是这个型号。

网友:
某宝上新旧都有

楼主(2018-11-08):
给大家汇报,更换了一个同型号的示波管,OK。
谢谢以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