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爱华990组合机有一个声道有杂音

楼主(2018-04-02):
求助  爱华990组合机有一个声道有喀啦杂音,输入,收音,磁带,CD均有,电位器能控制杂音大小,谢谢!!!

网友:
攻放块虚虚焊。

楼主:
不是呀,焊过了

网友A:
如果电位器能控制杂音大小 证明功放没有问题。杂音在电位器前置调音部分 杂音是什么声音不知道 无法判断具体地方

网友B:
你这是CD,卡座。收音都有杂音,那问题就在公共部分,主要查攻放,供电稳压电路元件有无虚焊,这机子我卖了几十台了。没有坏件的。就是年头多了容易开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CD,卡座。收音都有杂音,那问题就在公共部分,主要查攻放,供电稳压电路元件有无虚焊,这机子我卖 ...

就右声道有像收音机天线碰到金属的喀啦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位器能控制杂音大小 证明功放没有问题。杂音在电位器前置调音部分 杂音是什么声音不知道 无法判断具 ...

就右声道有像收音机天线碰到金属的喀啦声

网友:
是不是有机械开关 接触有问题,(忘记990有没有机械切换开关了,10年前搞过一台修不好)喷点WD40看看

网友C:
有个声道正常就好修了。你想办法在前级某个地方将两个声道交叉相连。喇叭是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声道正常就好修了。你想办法在前级某个地方将两个声道交叉相连。喇叭是好的吗?

喇叭没问题,应该是电位器前端问题,杂音受控

网友:
用替换法检查一下

网友D(2018-05-03):
直接换音量控制的板子吧!这个有效!
拔下旋钮,拧下螺丝,可以直接拔下来,找一个旧的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音量控制的板子吧!这个有效!
拔下旋钮,拧下螺丝,可以直接拔下来,找一个旧的更换。

我的换集成电路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音量控制的板子吧!这个有效!
拔下旋钮,拧下螺丝,可以直接拔下来,找一个旧的更换。

我的换集成块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