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坏了?

楼主(2018-04-02):
2011年2月买的摩托车,平时不大驾驶,现在才一万多公里。

蓄电池不行了,还溢出酸液,

好像不是蓄电池的问题,是整流充电器的问题。你说呢?!

网友A:
这种水电池首先电池液不能亏,液面要保持在两条红线的中间。其次要常用,隔一两个月做一次深度放电,然后充满,这样才会耐用。
楼主的电池貌似电池液不够了。
整流器有问题会充电不足,长期亏电,也会引起电池损坏。

网友:
感觉是过冲了,导致电池发热,电解液沸腾,测量下电压吧,
你那能骑摩托车真好,大天朝巴不得把你摩托车抓了卖钱养那群不劳而获的人

网友:
过冲了溢出来了,话说那个位置不是有一条管子的吗?就算溢出来 也会流到地下,不用腐蚀车架的。11年的电池该换了 售后换个估计也就7-80元搞定了

网友:
到年头了,该换电瓶了

网友:
电瓶正负极接上电压表,发动着机器,加油门,只要电压不超过15V,充电整流模块就是好的

网友:
先把电瓶拆下来用清水洗净接线柱,补充电解液,再用充电机充一会,电压很快升到13到14V,就是电瓶不行了,试试充放电一个循环看看,如果带不动启动马达,就该换新的了。

网友:
跑不平的路颠簸也会这样子。

网友B:
你一个电池用七八年,电瓶厂都要关门了。别人可是一两年就要换。

网友:
现在修理店只要到冬季谁车用着没电了,第一就是要你换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个电池用七八年,电瓶厂都要关门了。别人可是一两年就要换。

电池用七年多,但里程不多。

网友:
电瓶要经常冲冲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水电池首先电池液不能亏,液面要保持在两条红线的中间。其次要常用,隔一两个月做一次深度放电,然后充 ...

差不多,这种电池维护很重要,可以买点补充液挽救一下。

网友:
换一组铁锂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