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谁手上还有CRT电视色度延迟线

楼主(2018-04-02):
淘了台10寸CRT彩色监视器,韩国的,N制式,信号处理芯片是LA7680,这个芯片是多制式的,电路板也预留有P制式的原件位置,只是没有安装原件。我现在想装上原件恢复P制式,差一个色度延迟线,淘宝上已经没有这些老原件了,不知道谁手上有?

网友(2020-07-03):
引用 网友A:
延迟性里面有纯银条  当时 拆了几十个 打了个戒指

网友(2018-04-02):
老款国产电视采用TA双IC的都有拆的,我都丢了,不知还能找到不,现在都用数字的了

网友B:
我有好多CRT电视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好多CRT电视主板

不知道能不能将色度延迟线和线圈拆给我,付费。

网友:
我有,不知你能不能改装成功。

网友:
LA7680??我记得好像是东芝TA7680AP和TA7698AP两片机,LA7680应该是三洋A3机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将色度延迟线和线圈拆给我,付费。

发微信号过来

网友:
你有图片没有 ,我还能拆几个  ,是一种塑料扁盒子 ,内部像石英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在淘宝上已经买到了。

楼主:
我在淘宝已经买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卖这种老件的少啦

网友:
淘宝的确很少了

楼主(2020-05-29):
这个监视器我最后拆掉了原来的主板,换上了14-21寸通用主板,解决了所有问题。

网友A(2020-06-30):
延迟性里面有纯银条  当时 拆了几十个 打了个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