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分流电阻问题

楼主(2018-04-03):
经常改制电源,但是给电流表配分流电阻非常闹心,首先选材是问题,手头没有温度系数稳定的材料,而且要通过大电流。再者精密控制分流电阻大小到表头示数准确也是个问题,请问坛里的朋友,谁有高招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用线性光耦或霍尔来检测电流,可以测交流也可以测直流。精度看你要求选购元件和电路

网友A:
用标准75mV分流器,某宝有售。

网友:
如果电流比较小,一般用锰铜合金,温度系数比较好。x宝有卖,但是电流大了,可以标准分流器,但是品质好点的,价格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标准75mV分流器,某宝有售。

不错。

但是成品电源似乎没这么高要求,我拆过的几台,都直接用水泥电阻来取样电流

网友:
1. 有成品,标准75毫伏的各类分流器。
2. 自制可取一截锰铜线,计算的分流电阻值与实际测量的电阻大致相同就行(电阻太小很难测量精准),最后上机在调校。(分流小增加焊锡,分流大剪个缺口,大多简易数字表20A档就是如此)

网友:
看过有用配件表的电阻通过刮掉一些金属膜的方法获取想要的阻值。

网友:
我一般都是网购标准的分流电阻,就是体积比较大。

网友:
淘宝搜索  采样电阻   ,糠铜丝的,效果好。

网友:
破电表拆一个,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但是成品电源似乎没这么高要求,我拆过的几台,都直接用水泥电阻来取样电流

要求不高用电阻没问题,自己玩玩的话还可以在表头上串并联电阻来校准、扩展量程。

网友C:
按我的经验来做,没有楼主说的那么复杂。
第一步,首先看测量电流大小,选择合适的锰铜电阻线或者拆破烂设备里的分流器利用其电阻线。温度系数影响的减小,一则是靠选择电阻丝的材料,如上所述从正规电流表里拆的要好点。但要看年代,90年以后的要怀疑山寨!二则是要减低分流电阻丝的电流密度,这点非常重要,具体讲就是比照正规电流表这算出电流密度后再用增加面积与长度的方法把电流密度降到原来的一半或更小。
第二步,测量你要用来做电流表的表头满度时的电压降,不是每个表头都适合做电流表,这要看满度压降多少?小于50mV的就是珍宝。我的一个10mA表头满度压降好像16.2mV,这样的电流表比标准75m的还要好。压降大于0.3V的旧不适合做电流表了,尤其是大电流的。
第三部,用恒流源测出满度电流量程时分流器的压降,这是要根据上述表头的压降来进行适当调整长度,使压降高于表头压降的10-20%(这一步就是诀窍,可以省去你精确测定其阻值的麻烦)。
第四部,把表头串联一个小阻值的线绕微调电阻(这个微调就是要把上一步多出来的那10-20%吃掉)后与分流器并联好,这就是还没校准的电流表了。
第五步,把做好的表与标准表相串联后去测量一个满度的电流,调整微调电阻使指示与标准表一致就完事了。

我的方法基本不用计算,有经验后顺手可抓几个电阻来做分流器,精度是靠比较法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我的经验来做,没有楼主说的那么复杂。
第一步,首先看测量电流大小,选择合适的锰铜电阻线或者拆破烂设 ...

高手,我想要的正是你的这些经验,以后再不会因电流表示数不准确而烦恼了。

网友(2018-12-30):
电流表有分流器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我的经验来做,没有楼主说的那么复杂。
第一步,首先看测量电流大小,选择合适的锰铜电阻线或者拆破烂设 ...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我的经验来做,没有楼主说的那么复杂。
第一步,首先看测量电流大小,选择合适的锰铜电阻线或者拆破烂设 ...

楼主经验确实很实用,值得借鉴!

网友D(2019-01-30):
刚看到。我放有点铜錳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看到。我放有点铜錳丝!

怎么出手,我需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出手,我需要。

你看看能用吗?还有两种没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能用吗?还有两种没拍图

这太粗了,我需要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