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NALEC甲板耳机音量容易调节么

楼主(2018-04-03):
想入手一只DYNALEC甲板耳机,店里的产品有大声和小声两种,大声的比小声贵50元,想入手一只小声的自己调,又怕不会,之前调过sc2-300,打开
后调节螺钉音量会变大,不知道DYNALEC甲板耳机内部有没有类似的螺钉,还是要大卸八块才能调?

网友A:
哪个店?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这耳机好贵

楼主:
某宝可以搜到,链接有打广告之嫌,毕竟不是交易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店?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陈兄:话头小声的120大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店?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朋友:到馬雲家敲門試試\暗号照舅------DYNALEC甲板

网友:
这个还可以卖的到  ?

网友:
小声的有难修复到原始状态的风险,有难度的。

网友B:
DYNALEC甲板耳机声音小的要慎重买,如果是里面的磁体时间长了磁性减弱造成的,修复就较难,要加磁.
其他原因造成的,多是罗丝偏位等结构问题,一般都好修复,甚至线圈断了重新绕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YNALEC甲板耳机声音小的要慎重买,如果是里面的磁体时间长了磁性减弱造成的,修复就较难,要加磁.
其他原因 ...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