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科EM15A数字万用表电流电容档烧了

楼主(2018-04-03):
在论坛看见的这块表 感觉很便宜,买了一块  平时也不怎么用。昨天拿出来测电容,发现没有读数了,再看电流档也失效了,回忆了一下 ,好像上次测电容以后忘了把红表笔换到最右边  测了一次电压。当时没在意,(不是号称防烧么)拆开后发现有保险,以为保险烧了,结果一测保险没事,再一看有一个电阻炸了,也不知道容量,还好数码之家以前有网友发过拆机图,清晰度非常好  知道是1R00   是1欧姆的电阻,去那儿找精度这么高的电阻啊,还好以前拆耳机线留着的有里面的多股导线  拆出来一股,大概20厘米  测出1欧姆  缠绕在一个大阻值的电阻上面,换上了这个,还是不管事。继而发现相邻的9欧姆的电阻也烧了  只是没有炸。只要又凑了8.3欧姆+自制0.7欧姆  换上。总算正常了  ,虽然精度可能不如以前,总算能用了。图片在后面。

网友:
找到故障很幸运了。
看那颗似电阻要求较高,用铜线替代只能将就用。
有机会还是找颗质量好点、精度高点的电阻换上。

网友:
刚开始基本都烧过

网友A:
我的也烧了,而且没看到那个原件烧爆,屏无显示了,

网友:
现在数字万用表的分流电阻都用贴片电阻了,怪不得卖得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烧了,而且没看到那个原件烧爆,屏无显示了,

无显示了?怎么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显示了?怎么烧的

没注意,测个小电源,电源短路,表也没屏显了,只有红外档灯亮。返回卖家了,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