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音机灵敏度低的问题

楼主(2018-04-03):
家中的电子管收音机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外观已翻新,收音正常,就是灵敏度低,收台少。估计是中周使用太久了,性能下降多,中周是电容式中周。今请教,如果更换电感式中周,用那种型号的更换?312-3、312-4中周替换行吗?谢了

网友:
改了就没意思了。检查是不是中周内附微调电容漏电,线圈上积累灰尘降低Q值。

网友:
校准中频,高低端统调,可以提高灵敏度。

网友:
如果整机调整中周和统调无效,则:
检查6SA7和6SK7是否衰老。检查天线线圈和本振线圈,有无断股;检查中周线圈有无断股。
检查本振震荡电压是否过低。
检查整流管是否衰老,高压是否过低。

楼主:
我试试,谢各位。

网友A:
先不要忙着换中周,研究了一下该机电路,建议把天线到波段开关之间的陷波电路去掉;减小6SK7GT帘栅极滤波电阻(100K)及降压电阻(150K)阻值,适当提高帘栅极电压。看灵敏度是否提高?

楼主:
我是初学者,请问电路图中那条是负反馈线路及相关元器件?

楼主(2018-05-24):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上述收音机因灵敏度太低(中波仅能收一个台),进行了部分调整:拆除陷波,检测各电子管工作电压正常,更换了312-3、312-4中周后,收音机彻底无声。触碰6V6功放5脚,喇叭有较大的反应,说明功放正常,其他各级无任何反应,但各管子的工作电压正常,是不是更换的中周型号不配套?原电路是上世纪50年代的电容式中周,而312型中周是70、80年代的电感式。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谢

网友:
中波只能收一个台也许是周围电磁环境太恶劣,换个地方或将天线放到窗台外试试再下结论,版主的建议非常好,不建议先动中周。

网友:
建议你在本地找有经验的师傅修理。你这样乱换零件只能是越修越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忙着换中周,研究了一下该机电路,建议把天线到波段开关之间的陷波电路去掉;减小6SK7GT帘栅极滤波电 ...

正是,我第一眼就看到6SK7的帘栅极降压电阻如此之大,几百K了,从来未见过,似乎不正常,使帘栅压过低,灵敏度也会大大降低。但是其优点不多,很少采用。

网友:
    这种情况必须要借助高频信号发生器,先校准465中频,绕后在进行高低端统调。如果没有基本辅助仪器,盲目乱调,或许会越调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