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h0ne5奇怪的软件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18-04-03):
如题,要下载手机APP程序的时候用系统自带的浏览器就下载不了,总说服务器连接异常,下载失败,但是换成其他浏览器就能正常下载,已经重置系统了还是这样,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苹果都是去苹果商店下载的啊   怎么是用浏览器下载的??是跳转前的吗?是不是路由器的DNS问题?用蜂窝数据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苹果的ios系统用自带的浏览器是无法安装和下载app的,如果已越狱用第三方软件下载,否则只能用Apple Store

网友:
用浏览器的话一般是跳转到应用商店下载,有时候跳转会失败,没见过用浏览器安装软件的iphone5 ,也没见过 iph0n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