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松定直流稳压电源Matsusada PLEE 36-1.2 改220V供电和改大电流

楼主(2018-04-03):
这个电源在坛子看到,购了两台,确定是功能好,做工考究,由于电压是AC100V,不适合直接插220V使用,本人将两个变压器合并作一个变压器实现直接插220V使用,内部主板可以支持多种模式,是将调节电流可调电位改20K,可以改大电流,如果改到30K可能输出电流达3A以。

网友:
多少钱 有连接吗

网友A:
问一下,电位器的旋钮是怎么拆下来的,我用力拔没拔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电位器的旋钮是怎么拆下来的,我用力拔没拔动啊

只能用力拔动,不行就重复多次。

网友A:
另外一面能不能拍个照片,因为我没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面能不能拍个照片,因为我没拆下来

另外一面......

网友:
把电位器的旋钮中间的上盖撬开、把里边螺丝松开就下来了

网友B:
我是直接重新绕了一个环牛,改3a是直接在板子上换的电阻。不过改成3a后,测试了一下30v的情况,10分钟左右,后边的散热片发热比较大(时间再久,我的电子负载先承受不住了),不知道长期运行稳定性。改电阻的位置就是借用楼主图片的红色圆圈处,在可调电阻上边有个立着安装的100k电阻,换成68k左右就可以调到3a了(可以配合下边那个可调,把电流设定的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重新绕了一个环牛,改3a是直接在板子上换的电阻。不过改成3a后,测试了一下30v的情况,10分钟左右 ...

下午上班按你的方法改下,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午上班按你的方法改下,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我改了有一段时间了,位置大致错不了,但你注意一下,那两个并着的可调电阻,一个是调压,一个是调流,改的是调流上面那一个。你先试试看看那个是调流的。还有阻值也可能不是很准,原装的也可能是100k以上,但是换上的应该是68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有一段时间了,位置大致错不了,但你注意一下,那两个并着的可调电阻,一个是调压,一个是调流,改 ...

你方法是最好改小R31(158k)就不用改不用改电流调节电位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有一段时间了,位置大致错不了,但你注意一下,那两个并着的可调电阻,一个是调压,一个是调流,改 ...

请问你这样改,稳定吗? 对最小电流的调节有影响吗? 对待机功率有影响吗?  对电流输出显示精度有影响吗? 谢谢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方法是最好改小R31(158k)就不用改不用改电流调节电位器。

这种方法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希望老兄你多多测试一下,包括测试一下改动后的待机功率是否有增加,还有就是电流输出的显示精度有没有太大影响,我们期待你的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样改,稳定吗? 对最小电流的调节有影响吗? 对待机功率有影响吗?  对电流输出显示精度有影响 ...

电流可以正常调零,稳定没啥影响。接通输出空载好像是13w左右,显示精度没看出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重新绕了一个环牛,改3a是直接在板子上换的电阻。不过改成3a后,测试了一下30v的情况,10分钟左右 ...

希望楼主能测一下全负载下(36v3A)的功耗情况,我用的环牛感觉功耗在全负载下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可以正常调零,稳定没啥影响。接通输出空载好像是13w左右,显示精度没看出变化

好的,就按你的方法来改造,谢谢你啊高手,我有两台电源,看来可以增加很大的实用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重新绕了一个环牛,改3a是直接在板子上换的电阻。不过改成3a后,测试了一下30v的情况,10分钟左右 ...

整流桥S4VB60在无散热片情况下最大电流2.6A,所以3A可能不能长时间工作。
另外调整管压降实测大约15V,大电流下功耗可观啊。
外接电源试过,调整管压降在3V以上即可工作,不影响纹波,其他参数没测试过。

网友:
没画完,头疼,希望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S4VB60在无散热片情况下最大电流2.6A,所以3A可能不能长时间工作。
另外调整管压降实测大约15V, ...

但是这个电源是有散热片的啊,而且散热片也不算小,上3A如果不是太长太长天天24小时开着满负载的话,应该也没问题吧,我感觉反而瓶颈在变压器上,如果不改原来的变压器,估计长时间上3A够呛的。

楼主:
这个电源是设计100V供电,改两个原变压器作合并作一起直接220v供电时需要更换滤波电容,市电216V时电源滤波电容有62V左右。电源的功率调整管型号是c5358。

网友:
希望楼主公布一下怎么重新绕的环牛,谢谢了

楼主:
今天将电源的滤波电容更换成1000/80V、用4个6A60二极管替换整流桥堆R31电阻换了100K其它没有改动,电源用3.12A带载测试。发现散热器器温度高,二极管6A60很热,纹波大电流和小电流差不多,测试时间30分钟。改大电流是需要加大散热器,两个R型变压器发热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将电源的滤波电容更换成1000/80V、用4个6A60二极管替换整流桥堆R31电阻换了100K其它没有改动,电源用3. ...

看来主要是需要考虑整流桥的代换以及散热问题了
我用的环牛,在36v3a的条件下,功率表显示240w。看来我的牛耗散功率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将电源的滤波电容更换成1000/80V、用4个6A60二极管替换整流桥堆R31电阻换了100K其它没有改动,电源用3. ...

R31换成100K也是3A以上吗? 我打算2.6就足够了,看来这个阻值还得比100K再高一点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31换成100K也是3A以上吗? 我打算2.6就足够了,看来这个阻值还得比100K再高一点才行。

可以用100k的电阻,100k下面还有一个可调电阻,把它调小就行了。
100k的电阻需要把可调差不多拧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主要是需要考虑整流桥的代换以及散热问题了
我用的环牛,在36v3a的条件下,功率表显示240w。看来 ...

可能是你那边的市电电压高,我这边测试时市电压是214V。

网友B:
也有可能,我这边23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100k的电阻,100k下面还有一个可调电阻,把它调小就行了。
100k的电阻需要把可调差不多拧到头

那我干脆买个200K的可调电阻回来换上就行了,是吧,这样就不用再动下面的可调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我这边230多。

我这边刚好230

网友D:
你这压差也太大了,正常电压调到最高、电流最大时,散热器发热应该是最小的,散热器上的功耗=(整流滤波电压-电源输出电压36V)*电源输出电流的3A。

正常来说输出36V的话,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有40V以上就差不多了,这样压差就4V,散热器功耗就是4V*3A=12W,散热器没多热。

你现在整流滤波后62V这不合理的,你在输出36V时压差就有26V,这样散热器功耗就是26V*3A=78W,这太热了,散热器估计不够用了。

如果输出电压调更低,如果此机没有继电器分选电压的话,整流滤波后电压还是62V,那就更糟糕,假设输出调成2V3A,那么管子压降60V,散热功耗就是60V*3A=180W,这个功率用两个管子耗散,分分钟烧管。

我的茂迪电源,耗散237W功率用了7个2SD1047三极管,散热器超大,还要强制风冷,因为没有继电器分选电压的,整流滤波后电压就是70V,设置1V输出,压降79V,散热器上功耗79V*3A=237W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压差也太大了,正常电压调到最高、电流最大时,散热器发热应该是最小的,散热器上的功耗=(整流滤波电 ...

有继电器分选电压的,电源输出3.5V3.11A功率表显示76.7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继电器分选电压的,电源输出3.5V3.11A功率表显示76.7瓦

你的输入电压不合理,改改吧,输出才几W,在散热器消耗了几十W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输入电压不合理,改改吧,输出才几W,在散热器消耗了几十W

是原机设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输入电压不合理,改改吧,输出才几W,在散热器消耗了几十W

我也觉得这是电源的原本设计问题,我刚才根据你的说法,去测试了一下,我的电源是完全没改动的,只用220转110转换器, 用功率计测量,总消耗功率是40瓦,实际输出只是8V 1.25A,有效功率10W,额外功率30W,如果用这种电源供电,那效率是很低下的,所以用途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这是电源的原本设计问题,我刚才根据你的说法,去测试了一下,我的电源是完全没改动的,只用220 ...

好的电源,在线性调压电路的输入输出压差应该是稍微大于电路能稳定工作所需的电压即可,例如78XX系列三端稳压管,要求压差大于2.5V,那弄个3-4V压差(大一点是防止电源电压偏低)就差不多了,例如7805稳压管,输入个9V基本上妥妥的了,你要是输入个12V或者15V,那这个管子发热量就很大了,算下来实际上负载消耗的功率还没发热散热消耗的功率大,这简直是浪费电!
我的茂迪PPS2017(60V3A)不知道厂家为什么不加入继电器分选电压或者可控硅整流预调压,不管你设置输出多少,电源输入都是70V固定不变,这样子在设置输出较电压的时候,功率管上的压差大的很,功率主要都消耗在散热器上了,所以一般的电源用2个电压调整管就够了,茂迪的要7个,这么多管主要不是扩大电流,而是扩大耗散功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原机设计的。

我明白了,此机是额定100V设计,110V最高输入电压,所以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的电压高很多,那么电器损耗会大很多!
例如我们额定220V的电器最高输入电压230V,230V工作时,如果内部是线性电源,那么电器的损耗也会很大!
你现在两个变压器串联,每个变压器都是工作在110V即最高工作电压,所以变压器输出偏高,电路损耗偏大,建议按照100V输入时的电压做下改动。
日本很多电器是按额定100V电压设计的,并不是110V,这个可以看铭牌。额定110V电压的电器最高工作电压是12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明白了,此机是额定100V设计,110V最高输入电压,所以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的电压高很多,那么电器损耗会 ...

你说对了,100V设计的电源改到220V供电时是功耗偏大。将两个电源散热器合在一齐今天带载试机,电源输出18.8V3.15A功率表158瓦,功率管温度达到75度和二极管温度80度。

网友:
今天把两台都改了,不过我是加可调电阻的,用200K的可调电阻,调到55K左右,才是2.6A,100K的话,大概是1.8A左右,用最大电流来测试,几分钟背后的散热片就很烫了,里面主板的小散热片的部件就更烫。 测试一下,总功率71W,电压是8V电流是2.6A, 总功率105W,电压9.8V电流2.6A。

没敢再调更高电流了,怕烧掉。

网友:
另外还发现里面主板上的小散热片,即使空载都很烫,估计十几瓦的空载功率,大部分就是他消耗掉的,手几乎无法放上去超过一秒,这是什么部件,什么作用,为什么空载都这么烫?。原装的变压器不怎么热,估计设计的时候余量应该很大。

网友:
还有就是,有没有高手研究一下,设置个切换开关,当电流一超过设定值的时候,能自动保护断开。 这个功能在维修电源上比较常用,可以防止接反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100V设计的电源改到220V供电时是功耗偏大。将两个电源散热器合在一齐今天带载试机,电源输出 ...

这种电源设计就是如此,我用220转110V,同样是效率低,这个不关你改220V供电的问题。

楼主:
电源改3A输出电流,原机散热器加把风扇成本会较小。不过用原机的两个变压器一起接220V,在电源3A电流输出长时间下会较热。

楼主:
电源输出3.0A经过1小时后有一个R变压器挂了,原因是温度保险熔丝断了,改大电流用原机变压器合并使用的电源只能输出2.5A较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改3A输出电流,原机散热器加把风扇成本会较小。不过用原机的两个变压器一起接220V,在电源3A电流输出长 ...

风扇电源从哪里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出3.0A经过1小时后有一个R变压器挂了,原因是温度保险熔丝断了,改大电流用原机变压器合并使用的电源 ...

我用原装的一个变压器,用了十分钟左右的最高电流2.6A,感觉变压器好像只是微微发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