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不显示,比较一般的维修

楼主(2018-04-03):
学习了。谢谢!隔离家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隔离家不懂

楼主是广东人,就是隔壁家的意思。BGA虚焊好容易复发的。那种医疗显示器色彩很准的!

网友B:
如果没有BGA可以自己点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BGA可以自己点屏。

一般场合可以的,但医疗用得要求比较高,有些功能比较特别,可能过不了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广东人,就是隔壁家的意思。BGA虚焊好容易复发的。那种医疗显示器色彩很准的!

是的,和同尺寸的普通高清屏一比,不论色彩,清晰度都略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