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上海 144音质不好,不知道是不是问题。

楼主(2018-04-04):
灵敏度正常,猫眼闭合好,音调按键声音有变化,
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感觉声音混浊,低音不好,高音也不好,听过其它的144和红灯711都没这个感觉。
换过20U的大电容,30U的小电容,电子管也换过。

输出牛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喇叭、输出变压器、工作点不对都有可能。喇叭和输出变压器可以用替代法排除。

网友B:
是不是喇叭嫌疑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输出变压器、工作点不对都有可能。喇叭和输出变压器可以用替代法排除。

那我把喇叭和输出牛都换了试试。
喇叭单独换过,但是不知道工作点对不对,都是飞乐阻抗4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喇叭嫌疑大了?

喇叭单独换过,忘了说,也是一样,到时喇叭和输出牛一起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什么问题吖?

我有几台144和红灯711,就这台声音感觉不对,单独听声音也怪怪的,有对比的话就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那个功放管的栅极耦合电容是不是变坏了。

哪个电容,能不能帮我圈出来,谢谢

楼主:
这个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周失谐电台声音也不对,再从拾音送音频信号试一试,看看

这方法简单,可以大概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LZ两路喇叭相位接正确否?

网友F:
我的一台144由于一个0.01u的电容被底台正上方的U型板压着,变质了,容量时有时无,声音也时好时坏.

网友:
波段开关修复,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周失谐电台声音也不对,再从拾音送音频信号试一试,看看

音频线试了下,高音不知道,感觉低音下潜不行,比如鼓声,这台像打在木头上,响一下就完了,其它的收音机,多少还有点鼓的震动的感觉。

网友:
如果中音也失真侧重查交连电容。只是高或低音失谐检查相关音调电路。首先清理按键开关使其接触电阻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那个功放管的栅极耦合电容是不是变坏了。

是0.01的电容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一台144由于一个0.01u的电容被底台正上方的U型板压着,变质了,容量时有时无,声音也时好时坏.

是的,也是0.01电容造成的,换后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管子,检查电容,6N2  6P14工作点.

是电容的问题,6P14的0.01电容问题,换后低音有弹性了,声音感觉正常了。

网友:
好古老的声音 呵呵

网友:
音色很美!

网友G:
换6K4---------------------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6K4---------------------

已经解决了,是0.01电容的问题。

网友(2018-05-08):
音调切换的开关是否氧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0.01电容的问题。

俺也学会,出现这个问题是耦合电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