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技术

楼主(2018-04-04):
请问各位大侠,用什么方法可以焊接钛金属?谢谢

网友A:
薄东西直接氩弧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东西直接氩弧焊

好,谢谢

网友:
铁能用氩氟焊吗

网友:
可以的
重载荷构件尽量不用氩氟焊

网友(2018-07-03):
可以用高频加热机焊接。

网友:
如果只是电流接点,有万能焊锡丝能焊铁铝不锈钢

网友(2019-01-29):
铁合金不是焊接操作有多困难,而是焊接时氩气保护要做好,很多时候没有保护好,发黄了,直接自己接裂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