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应用小技巧之 最简易的单按键程序

楼主(2018-04-04):
在使用一些小空间MCU应用时,单片机的存储空间非常有限,为了节约空间会想尽办法压缩程序,按键程序就是其中之一。下面应该是最简单的按键判断程序。
U8 KEY_FLAG;
void KEY_READ()
{
    KEY_FLAG+=KEY_FLAG;
   if(!KEY)
  {
        KEY_FLAG+=1;
  }
  1、按下有效
   if( KEY_FLAG==0x7f)
   {
        //按键处理程序
   }
2、放开有效
     if( KEY_FLAG==0x80)
   {
        //按键处理程序
   }
3、长按有效
       if( KEY_FLAG==0xFF)
   {
        if(++KEY_TIMER>250)
      {
            KEY_TIMER=250;
        }
      if(KEY_TIMER==200)
     {

        //按键处理程序
      }

   }
}

程序包含了短按,长按等操作,占用空间也非常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不灵敏吧?

楼主: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
楼主最好给每行都加个注释,这样小白也能看明白了。

楼主:
KEY 是按键检测的端口,KEY_FLAG  是寄存器,当没有按键时KEY_FLAG中的值为0,有按键按下时KEY_FLAG就会有变化。程序中忘了按键释放后的清0操作。

网友A:
防抖部分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抖部分怎么样?

是带有防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