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线性接法的单端功放比标准接法的好听吗?

楼主(2018-04-04):
没做过超线性的功放,有这放面经验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超线性电路特性介于标准接法与三极接法之间,对输出变压器要求较高。

楼主:
手里有5极音频胆管,输出功率有5,6瓦,弄到一对输出牛,它带超线性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线性电路特性介于标准接法与三极接法之间,对输出变压器要求较高。

谢谢指教!胆牛是 25 X 40 铁芯,标称13瓦的牛,配合能输出5.6瓦功放胆管可能还行吗?您曾指教过,配合6p1的输出胆牛在国内要买8瓦以上的,所以我买了13瓦的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胆牛是 25 X 40 铁芯,标称13瓦的牛,配合能输出5.6瓦功放胆管可能还行吗?您曾指教过,配合 ...

6V6GT(6P6P、6AQ5、6P1)等管超线性抽头在22.5%,一般超线性输出变压器抽头位置在43%左右,如果功率损失较大,可以采用标准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6GT(6P6P、6AQ5、6P1)等管超线性抽头在22.5%,一般超线性输出变压器抽头位置在43%左右,如果功率损失 ...

我的输出变压器超线性抽头位置在43%,胆管是5极音频PL84 输出功率 5.6瓦

网友:
超线性接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管子的性能表现有所改进,跟管子自身的性能有关,还比较依赖外围元件的配合和输出牛的质量。并不是说随便一个管子改成超线性接法就真的达到超级线性的目的。楼主不要抱太大期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6V6GT(6P6P、6AQ5、6P1)等管超线性抽头在22.5%,一般超线性输出变压器抽头位置在43%左右,如果功率损失 ...

请教白版:饶了几对5K牛,准备给6P1用,可是抽头在43%。可以吗?

网友B:
指标来讲超线性比标准好比三极管差一点输出功率也在标准和三极管之间大约有70%的标准接法功率,三极管输出功率太小效率很低所以超线性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网友C:
超线性就是帘栅极负反馈。跟普通负反馈的优点一样,降低内阻,拓宽频响,提高阻尼系数,增加对喇叭的控制力。明白原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线性就是帘栅极负反馈。跟普通负反馈的优点一样,降低内阻,拓宽频响,提高阻尼系数,增加对喇叭的控制力 ...

谢谢指教!
请问 一般电路中常采用的大环路负反馈,也可以降低功放级的内阻,提高阻尼系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标来讲超线性比标准好比三极管差一点输出功率也在标准和三极管之间大约有70%的标准接法功率,三极管输出 ...

谢谢指教!
我的胆管是5极音频管PL84 输出功率 5.6瓦,如果损失了30%,还能剩下3.5瓦左右  也还够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线性就是帘栅极负反馈。跟普通负反馈的优点一样,降低内阻,拓宽频响,提高阻尼系数,增加对喇叭的控制力 ...

搬个板凳来听课,说的很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