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66推挽电路各电流采直

楼主(2018-04-04):
请教大家,KT66推挽电路在420V直流电压,各电流采多少最靓声

网友A:
推荐值屏极415V/104~125mA,帘栅极300V/5~18mA,阴极电阻2x500欧姆(-27V),负载阻抗P-P8K,输出功率30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值屏极415V/104~125mA,帘栅极300V/5~18mA,阴极电阻2x500欧姆(-27V),负载阻抗P-P8K,输出功率30W。

请教版主,fu7推挽屏压取多大值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fu7推挽屏压取多大值好听?

FU-7推挽典型值AB1类,屏极360V/88~100mA,帘栅极270V/5~17mA,阴极电阻250欧姆,负载阻抗9K(P-P),输出功率24W,失真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值屏极415V/104~125mA,帘栅极300V/5~18mA,阴极电阻2x500欧姆(-27V),负载阻抗P-P8K,输出功率30W。

如果负载阻抗P-P5.5K,那怎么样,按你说的推荐值屏极415V/104~125mA,帘栅极300V/5~18mA,阴极电阻2x500欧姆(-27V),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负载阻抗P-P5.5K,那怎么样,按你说的推荐值屏极415V/104~125mA,帘栅极300V/5~18mA,阴极电阻2x500欧 ...

如你上楼梯--一步上两个台阶---会是啥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