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单元通电,电阻明显小很多,是不是音圈短路,贴子里详细

楼主(2018-04-04):
我有一个耳机一边耳机单元无声音(把这个不出声音的耳机单元称为A单元),在A单元上用导线连接另外一个耳机单元(把另外连接的这个称为B单元),B单元有声音。用导线连接小电池后接到A单元上,A单元发出咔咔声(也就是各位老师上面说过的通电),把指针万用表调到欧姆档上连接这个A单元可以看到显示显示有电阻,把万用表连接原耳机另外一个出场单元可以看到电阻明显比A单元大,是不是A单元音圈短路。

网友:
线圈刮磁芯了?

网友A:
一般成对的耳机至少有三根线,即便四根也有两根一起接在插头公共点上,所以在这个公共点,也就是插头的根部接一个表笔,另一表笔和那两根线及插头的末梢和中坚分别连接,正常情况两次读数应差不多,如果两线电阻值悬殊,而且电阻大的正常发声,那就是电阻小的那枚单元音圈短路或其音圈之外的线有短路。
一般情况没有严重的擦圈或高温,音圈不会短路,所以不能排除连线的不完全短路。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二个耳机的电阻值是多少?这样就可以来判断。你说的电阻只是大和小。

楼主:
耳机是USB的插头 我只是量的耳机单元上的2个焊点,正常发声的电阻大一些,不发声的电阻小一些

楼主:
不出声的指针在最上面那一层10左右,出声的在20左右

楼主:
把不出声音耳机单元焊下后,再用电池导线测量单元,单元无咔咔声(以前的咔咔声是从哪来的),应该是音圈断线,等拆音圈看看

网友:
哈,这表是我的初恋情人。建议你测量时用RX10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成对的耳机至少有三根线,即便四根也有两根一起接在插头公共点上,所以在这个公共点,也就是插头的根部 ...

般情况没有严重的擦圈或高温,音圈不会短路,所以不能排除连线的不完全短路。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