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9伏电池(升压型)

楼主(2018-04-04):
网上的电路有很多。我用了下面的电路。
  电路由VT1,T1,T2,C1组成自激振荡器。使输入较低电压的直流电转换为较高电压的交流电。经VD1整流后输出较高的直流电压。而VT1的工作状态由VD2,VT2,VT3决定。当没有负载时VT3基极电压为0。VT3,VT2都截止。VT1不工作。全电路也处在不工作状态。电流基本为0。所以实际上VT3也起到电路的开关作用。当接入负载后,输入电压通过VT2,VD2及负载加到VT3基极。使VT3导通,使电路开始工作。稳压电路由VD2及VT2组成。当输出电压高于9伏时,VD2反向导通使VT2电流减少。那么VT1的工作电流也减少,使输出电压下降。反过来也一样。这个电路的好处有2个。一是电路通过VD2,VT2稳压,用到的稳定电流较少。使电路的效率较高。二是有了VT3作开关,无负载电路基本不用电。这样的好处是:数字表一般都有自动关机功能。如你忘了关机,数字表会自动关机。关机后电路就不用电了。其他电路就算数字表关机,电路还在工作。你必须另设开关,还不能忘了关机。指针表就更不用说了,你不测量(一般是x1k或x10K挡用)就不用电。
图中:
T1为6T,T2为36T(在同一小磁心或小磁环上绕成)、C1为4700pf、C2为10V,10微法、VT1,VT2,VT3都为硅管要求不高、R1 3.3k、R2 33K、VD1用最大正向电流大于20毫安就可以了、VD2建议用低一些电压的稳压管。只要你的表不发岀低压报警就可以了。这样电路效率会高些。当然这也要看你手头上有什么稳压二极管。
  电路很容易工作。如焊接无误电路不工作,把T1或T2的两接头对调一下即可。
  这个电路是我以前用在14500锂电池上的。而且是随便拿一个电路板搭棚焊的。人懒就直接拿过来用了,反正大小可放进去。
  因为要充电所以另外加了一个充电插座。插座的两条线直接接到电池即可。但要注意电源的“+”“-”极不要接错。
  另外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充电时不能用5伏的充电器直接插入充电。5伏的充电器要经过电池的充电控制电路才能对锂电池进行充电。

网友A:
还不如两节锂电池串联7.2伏好用

网友(2018-05-12):
引用 楼主:
其实串联使用,并联充电也有好处。如果是通过开关转换,电路较简单,输岀电流也较大。而这种电路输岀电流 ...

帮你画的图

网友(2019-06-23):
谋保   上面 有  3---4块  包快递

网友B: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racelogww=ltckbburl
有成品,5V充电,内部两锂电,有充电管理电路,这个可以

楼主(2018-04-04):
这个电路有坛友用过,据说也不错!

网友C:
自从用了升压板,档不准了,不时还要拿另一只表对比下------(⊙o⊙)…诶现在真是脱裤子放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从用了升压板,档不准了,不时还要拿另一只表对比下------(⊙o⊙)…诶现在真是脱裤子放屁。。

不会吧,我可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两节锂电池串联7.2伏好用

两节电池串联充电时要用平衡充。或要用其他办法以免充坏电池。

网友A:
但两节效率高,平衡充电应该有成熟芯片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两节效率高,平衡充电应该有成熟芯片电路

如果要装进9V电池的外壳,体积要很小。

网友D:
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贴,说升压电路会干扰万用表内部的电路电场,导致测量不准,不过我没仔细看,记不清原理了。一直用的9v叠层电池,1块一个,比锂电池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贴,说升压电路会干扰万用表内部的电路电场,导致测量不准,不过我没仔细看,记不清原理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没有影响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静态功耗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电路估计静态功耗小不了,待机待不了几天。

VT3的作用是开关。如果VT3是关闭(截止)状态,则电路不工作。电路的电流很小。我用50微安的表量了一下,表针只是微微动了一下。还不到1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端接负载VT3导通,否则截止?如果是这样那确实不错,应该是非常不错,对带机械开关的负载非常有效。

不只对机械开关有用,对任何开关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开关的负载不会完全断电(只能待机,否则没法开机),所以升压电路要一直工作,这时候升压电路的静态功 ...

待机不是关机!数字万用表的自动关机就是直接关机。关机后你按任何键都不能复活。只有重按开关机器才能重新打开。

网友:
不一定要做这么小,万用表内空间很大

网友:
这个也就是可行。
对于有精确性要求的测量来说,还是用叠层电池吧!

网友F:
看到过有帖子说并联充电 串联使用9V,感觉这个方案也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过有帖子说并联充电 串联使用9V,感觉这个方案也比较简单。

其实串联使用,并联充电也有好处。如果是通过开关转换,电路较简单,输岀电流也较大。而这种电路输岀电流较小。

网友G:
我是两节锂电池串联使用的  好多年了。  感觉比升压要好用。不用担心不关机把电耗没的情况。  1两年都不用充。   充电是用万能充分别对两节电池充电。

网友H:
前几天买了个9。9元10节的9V电池,够用几年了。表就不用两节锂电池串联的电池了。

网友I(2018-05-12):
升压电路做得不好会干扰数字表,以前做过一个9012单管振荡的升压电路,输出直接用9V稳压管稳压,低电流档会显示不为0,其它档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两节锂电池串联使用的  好多年了。  感觉比升压要好用。不用担心不关机把电耗没的情况。  1两年都不用 ...

最重要的是自我感觉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买了个9。9元10节的9V电池,够用几年了。表就不用两节锂电池串联的电池了。

买回来就可用当然好,但失去了DIY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升压电路做得不好会干扰数字表,以前做过一个9012单管振荡的升压电路,输出直接用9V稳压管稳压,低电流档会 ...

这个我倒没有发现,谢谢提洪的经验!

楼主:
谢谢你的电路图,收下了!
人老了不会用画图软件,总是用手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从用了升压板,档不准了,不时还要拿另一只表对比下------(⊙o⊙)…诶现在真是脱裤子放屁。。

升压有干扰,不好用。爱好折腾的例外。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电路图,收下了!
人老了不会用画图软件,总是用手画。

手画图不好保存到电脑,修改更麻烦!只要你熟悉手画图,软件就很好学习,下载Bsch3v软件,日本的很小的软件,看看说明,保你一个小时熟练掌握!作图,修改,保存都非常方便! 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画图不好保存到电脑,修改更麻烦!只要你熟悉手画图,软件就很好学习,下载Bsch3v软件,日本的很小的软 ...

谢谢!看来老了也应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免费而强大的十款PCB设计软件免费而强大的十款PCB设计软件

谢谢提供的信息!请问有没有“没有附带垃圾软件”的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的信息!请问有没有“没有附带垃圾软件”的下载?

我没有下过,不知道啊,找信得过的网站下就行了。

网友K(2019-01-25):
有没有经济实惠的稳压芯片啊?推荐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经济实惠的稳压芯片啊?推荐一波

稳压芯片要按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购。

网友:
PM7202 供参考
补充:我准备用这个PM7202给表加个USB口,好像没什么必要,所以一直没动手。

网友L:
供参考。。。。。。。。。。。。。。。。。。。。。。。。。

PM7202 datasheet

PM7202 datasheet

网友M:
干扰万用表工作,没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L:
供参考。。。。。。。。。。。。。。。。。。。。。。。。。

你这东西我不熟悉,不敢乱发意见。我建议你把它发到电源区,应该有高手可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干扰万用表工作,没用的东西。

我用了这么久,无发现干扰万用表工作啊!可能我的万用表级数较低。又可能我把升压电路放在金属壳内了吧?

网友:
做数控电源那个 已经有解决方案 还在咸鱼上面出售了售价35一个 9v万用表 待机没负载不工作 开机万用表才工作

网友N:
这个波纹会不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波纹会不会大?

感觉应该不会,因为是高频率小电流。

网友O:
直接用9V就行了,升压做什么。

网友P:
2A升压板 DC-DC升压模块 输入2/24V升5/9/12/28V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O:
直接用9V就行了,升压做什么。

手上有些电池,DIY一下。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P:
2A升压板 DC-DC升压模块 输入2/24V升5/9/12/28V可调

可放进9伏电池内吗?

网友P:
板长36毫米,宽18毫米,加板厚6到7毫米
输入4.06V锂电,输出接了个电解电容16V  1500微法,空载输出9.00V时,输入电流1.14毫安,带1个小电灯泡9伏 250毫安,输出电压变为9.02V
这个板子是从 优信电子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板长36毫米,宽18毫米,加板厚6到7毫米
输入4.06V锂电,输出接了个电解电容16V  1500微法,空载输出9.00V时,输 ...

看上去不错!不过DIY有DIY的乐趣。而且我所有东西都有,不用买。

网友Q:
弄个外接9v电源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弄个外接9v电源得了。

外接电源有时不是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电源有时不是很方便。

不挪动的情况下还是很好使的。

网友R(2019-02-26):
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用9V电池

网友S:
引用 楼主:
如果要装进9V电池的外壳,体积要很小。

两串锂电替代9V有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用9V电池

对!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都很便宜,而且都做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两串锂电替代9V有成品。

谢谢!反复充电型的9V电池成品有很多种类,而且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这种太原始了,深圳一矿友在本坛卖过用IC做的4.2V升压6F22电池,我买了2块用了2年了吧。

我手上没有你说的那种IC。但我有很多电阻、电容、晶体管及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T:
8.4V的,充电器也麻翻

可通过开关转为并联时充电,很方便。

网友U:
四节1.5充电电池串,升压12v,可以带动多大功率的设备,与两节18650并联升压12v哪个更好用

网友:
有懂的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19-04-12):
引用 网友U:
四节1.5充电电池串,升压12v,可以带动多大功率的设备,与两节18650并联升压12v哪个更好用

两节18650电池的容量比四节镍氢或镍铬的电池容量要大,所以用两节18650电池较好。
可以带动多大功率的设备,除了看电池的容量外。还要看升压电路的结构及效率。
比如电池的最大输岀功率是10W,而电路的效率为百分之七十。则可以带动设备的最大功率为7W。
当然另外还要看电路的带载能力。你不能用一个带载能力只有1W的升压电路去带动一个2W的设备。

网友B(2019-06-20):
以前搞过,有的万用表用了数字跳,用升压IC也弄过,都扔了。现在用两锂电串

网友V:
效率高吗?也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搞过,有的万用表用了数字跳,用升压IC也弄过,都扔了。现在用两锂电串

我用的万用表真未试过有数字跳的问题。
我听说高档的数字表对电源要求较高。可我这业余水平的真不会去买那些高档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71216383132&tracelogww=ltckbburl
有成品,5V充电,内部两锂电, ...

一般来说电子产品,成品的性价比一定比自己DIY的好多了!
但DIY有DIY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V:
效率高吗?也想试试

对不起!效率有多高真不知道。但该电路的VT3是开关的作用。如果万用表处于关机状态是基本不用电的。

网友(2022-04-04):
还是两串的兼容性好些,这些加电路的,不是纯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