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 LAYOUT PCB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8-04-05):
请教一下,如何将PCB左上角的0mm设置到10MM的位置,如何在PCB中间画了PCB边框(U层)后,将边框外的PCB删除。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在版面设置中设定长和宽(高),黑色的部分就缩小了或叫删除了。

网友:
我是删除了重画,或者,选择全部,移动到新边界内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在新建Layout文件的时候,在对话框里面设置好PCB的尺寸和“边界距离”,边界距离设置为0mm就ok了!

或者直接选“无轮廓的标准设计图纸”,然后再设置PCB的尺寸。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