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开关电源不启动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2018-04-05):
有一个12v开关电源插电不启动,保险是好的,大电容有300V左右电压,拔电后电压缓慢下降,风扇不转,没有输出请问可能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典型的电路未起振。

网友:
帮顶,看看怎么维修。

网友B:
找到启动电阻,检查一下

网友C:
先查下用数字表查下开关管、大电阻有没有问题。再就是找芯片的资料对照资料看芯片和开关管各脚的电压或波型(有示波器的话),查启动电阻。建议用隔离电源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电路未起振。

应该是未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启动电阻,检查一下

大侠,启动电阻一般在什么位置?我是新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下用数字表查下开关管、大电阻有没有问题。再就是找芯片的资料对照资料看芯片和开关管各脚的电压或波型 ...

开关管没有明显短路,大电阻指的是哪个?请问启动电阻一般在什么位置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关管没有明显短路,大电阻指的是哪个?请问启动电阻一般在什么位置了谢谢!

具体你得看电路图。我见rl1是继电器吗?这家伙容易出现接触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你得看电路图。我见rl1是继电器吗?这家伙容易出现接触的毛病。

rl1是继电器,这个坏了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我感觉这个电源应该没有起振,拔电后大电容还有电压,会缓慢下降,这个继电器上面的戴套的是个大电阻,这个是启动电阻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rl1是继电器,这个坏了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我感觉这个电源应该没有起振,拔电后大电容还有电压,会缓慢 ...

这个电阻在板量是10.6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启动电阻一般在什么位置?我是新手啊!

看看U3的型号,再分析,提供的照片看不清楚该8脚芯片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U3的型号,再分析,提供的照片看不清楚该8脚芯片的型号

你好,u3是TEA1995,谢谢

网友D:
U3,TEA1995是后级同步整流驱动,2脚地,7脚电源正极。前级振荡驱动应该是U1或者U2,不知道型号帮不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U3,TEA1995是后级同步整流驱动,2脚地,7脚电源正极。前级振荡驱动应该是U1或者U2,不知道型号帮不上你。

感谢回复,U2是NCP1399AA,还有一个U26是和U2差不多是的芯片实在看不清是什么型号,就是背面那两个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U2是NCP1399AA,还有一个U26是和U2差不多是的芯片实在看不清是什么型号,就是背面那两个芯片 ...

NCP1399AA就是驱动芯片,1脚是高压启动脚和1脚相连的电阻就是启动电阻,11脚是接地,测量一下1脚的电压。。,“维修开关电源需谨慎,特此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NCP1399AA就是驱动芯片,1脚是高压启动脚和1脚相连的电阻就是启动电阻,11脚是接地,测量一下1脚的电压。 ...

1脚电压怎么测啊,红表笔接1脚,黑表笔接输出的负极行吗?连着1脚的是4个贴片电阻,243的,另一端连着滤波大电容正极,应该就是启动电阻吧?另外开关管散热片上有一个温控开关,bw-100°c,这个是开路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用常闭型的吧,它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脚电压怎么测啊,红表笔接1脚,黑表笔接输出的负极行吗?连着1脚的是4个贴片电阻,243的,另一端连着 ...

都告诉你了11脚是地,你干嘛要接输出的负极呢?开关电源高压侧负极和输出负极不是一码事,温控开关也许是常开型的温度高了就接通,修东西不能瞎猜,要搞懂元件的工作状态,没有维修经验开关电源少鼓捣

网友E:
修开关电源就像拆定时炸弹 对炸弹原理又不很懂 稍不小心就看烟花了 楼主还是先做功课再修更稳妥一点  这个电源也不是简单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告诉你了11脚是地,你干嘛要接输出的负极呢?开关电源高压侧负极和输出负极不是一码事,温控开关也许是 ...

今天测了一下,一脚电压是282v不知道正常不,与一脚连的四个贴片电阻是243的,它是两两并联,阻值12k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开关电源就像拆定时炸弹 对炸弹原理又不很懂 稍不小心就看烟花了 楼主还是先做功课再修更稳妥一点  这个 ...

总得有第一次啊,我会小心的,多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一脚电压是282v不知道正常不,与一脚连的四个贴片电阻是243的,它是两两并联,阻值12k应该 ...

我那天粗略看了一下资料,好像1脚60--300V都算正常,根据你描述的断开交流输入后+300V电压会逐渐降低,可以初步判断电源已经起振,可以测一下主开关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有无交流,或者查反馈脚和保护电路,因为你这个电源还算是比较复杂的,没有电路图不好搞,我也没修过这种,只能指点一些皮毛知识

网友F:
此电源带有源PFC吧,建议新手先不要处理这类电源,复杂,打击其学习积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天粗略看了一下资料,好像1脚60--300V都算正常,根据你描述的断开交流输入后+300V电压会逐渐降低,可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电源带有源PFC吧,建议新手先不要处理这类电源,复杂,打击其学习积极性

是带pfc的,我看这个电源做工还不错,没有明显烧毁痕迹,所以想修修试试。

网友:
没有搞过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