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iwa随身听外壳坏了,有啥办法修复吗?

楼主(2018-04-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盖一条裂缝,底壳掉了一块,也忘记怎么会成这样,会不会是发生绞带硬拌翻盖造成的?完全不记得了,只想修 ...

用波铁板就可以搞好,

网友:
是不是磁带的?

网友:
有机玻璃+丙醇可以试试。

网友:
“现代人”的词,“旧时代人”是不会明白的》

网友:
朔料破裂的维修,特别是无痕的维修,始终是维修界的一个难题。。。。

网友:
可以用粗细合适的铜丝挽一个和镙丝孔同样大的圈,一边留1公分长度,在用电烙铁加热烫进去,最后用树脂胶填充待胶干后打磨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盖一条裂缝,底壳掉了一块,也忘记怎么会成这样,会不会是发生绞带硬拌翻盖造成的?完全不记得了,只想修 ...

如果崩掉的部分还可以找到,简单一些,把外壳拆下来,接口处少量涂上修鞋胶(很像502,要干的慢一点,大概要5分钟才会粘接牢靠,胶水越多,时间越长),开缝处同样少许上胶,固定好位置,等胶水干透,用小刀刮平粘接处,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胶水的浸润透性很强,千万不要上的太多,否则会流的各处,弄到手上,会粘住手指的。这种胶水虽然不是所有材料都试用,随身听得外壳应该没有问题。我现在都是随身携带,非常方便。希望有了解这种胶水属性的老师,给大家讲讲。

网友:
这种缺一块的,可以用302也就是哥俩好重新塑一个出来,坛子里有人用它做了一个异形插头,我也给示波器重新补过缺,除了颜色不对外,都是优点。

网友:
还是买一台尸体机拆外壳来的漂亮,什么型号我手头有个gm800,如果用的上你出邮费我送你了

网友:
用环氧树脂什么的补,可以参考大神们修万用表壳的手法

网友:
不用尝试修补,换外壳或者换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