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对讲机充电器电源是多大的?

楼主(2018-04-05):
在论坛收了两个Hitalk ip6对讲机,这款对讲机样子有点小清新。
可惜收来就没有充电器,电池里面也没有电了。
看背面是7.8v电压
而淘宝上搜到的充电线居然是USB接口的,估计也是5v的
手头正好也有个4.2v输出的充电器,插上能开机,但是拔掉电源机器就提示电量低,

所以我也纳闷了,不知道到底是4.2v还是8.4v的电池,拆开来看电芯也看不出两个电池串联。
所以问一下有没有谁有这款机器,这个到底该用多少电压充电

网友A:
    你都拆开了,竟然还需要问?你直接量下电池两端电压不就好

网友:
应该是7.4的电压、。

网友:
这里应该有升压电路,能把5V升至8.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拆开了,竟然还需要问?你直接量下电池两端电压不就好

电池一点电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一点电都没有了

   一点电都没有还充什么电啊,锂电池一点电都没有就报废了。

网友B:
插上外接电源(大于5V),测电路板上连接电池的两个焊点电压,就知道充电电压了,也许是4.2V左右,,,

网友:
实际的电池标着的容量远远低于后背上的容量,连一半都不到,是被改装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上外接电源(大于5V),测电路板上连接电池的两个焊点电压,就知道充电电压了,也许是4.2V左右,,,

没太看懂,希望能详细说说

网友:
“手头正好也有个4.2v输出的充电器,插上能开机,但是拔掉电源机器就提示电量低”

也许就是用的 4.2 伏电池,后背上的标签不对。因为现有的电池已经坏了,充不进电,但用外接电源就可以工作。你可以把电池焊下来,用  4.2 电源充一下,不行就换一块电池。换好电池后接可调电源从 4.2 伏开始,慢慢升到  5伏,用万用表量那正负两点的电压,如果在输入 5伏时电压保持在 4.2伏,就可以用普通手机充电器充。

网友:
我认为厂家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你再仔细看下应该是两个电池应该是串联的。你可以按楼上说的,先用4.2充下试试。上面不是有个网站吗、你访问下看有什么收获没有?

网友:
7.4伏的啊,对讲机外壳写了啊,额定电压7.4

网友:
电池都有问题的

网友:
就是那种移动DVD的电源接进去冲,移动DVD的电池好多都是7.4伏的

网友:
对呀  上面不是写着呢7.4v

网友:
建议直接测量电池两端的电压,如果低于7v可能是电池过放或者电池坏了,我之前的相机电池就是放久了,不能充电了,充满也就能用几分钟  而且你这个电池体积怎么也达不到7.4v 3800mah   7.4v 3800MAH应该是4块电池

网友:
莫非这个也搞虚标吗?

网友:
7.4V的额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