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350-27改装可调电源给电批电锯电钻电池供电充电用

楼主(2018-04-05):
朋友拆了一批明纬350-27电源 灯箱上用的  拆了好多台
拆开大致看了一下是494芯片 又是明纬 做工用料就不用怀疑了  直接先拿来两台改着玩一下  不出所料  经过改装0-30V 1-15A可调电源由此诞生
先来看看外观吧

正反面

两侧

前后端

拆开后内部

用料还是很足的 电容几乎全部使用丰宾电容 插件整洁整齐 安规各认证应该都有 明纬我就不过多介绍了吧专业词汇我也说不出太多
直接上图讲解针对这款电源的如何改装吧 如有错误地方还请多指导提出

电路改装
1. 把5.6K电阻R23 外壳一侧端挑起   R23挑起的一端接电位器滑动端  电位器另两端分别接5V(494的13/14脚)与地  来调节输出电压

2.挑起2.2K R48  一端(位号印刷一侧)  R48的挑起端接电位器滑动端  电位器另两端接5V与地 来调节输出电流

3.断开 或剪断  J22  也就是494供电的线路  因为需要增加一个12V1A的待机电源给494供电  所以断开此跳线    12V1A辅助电源 的正极接此跳线上 (接494一侧的跳线上) 负极接494旁边的负极或地    辅助电源用12V1A的电源 淘宝上大概1块多一个即可买到 体积要小 但是A数要足哦  因为494要推动开关管工作 电流小不稳定极易造成炸鸡  12V辅助电源的输入端可以接明纬电源的电容两脚 达到同步工作状态 以防不稳定

这两个热敏电阻 就是明纬桥堆输出后的两端哦  可以把辅助电源的输入端焊接在这两个电阻上即可获得同步的直流300V哦

494工作地 我选择了一个二极管的一侧 比价容易焊接些  此地其实是与明纬输出负极相通的

4.拆掉 或剪掉  150K电阻一端   启动电阻的去除(可能我理解有误)   有些版本上为一个300K电阻 这一批电源基本上都是两个150K串联的 所以用剪钳剪去其中一个即可  两组共剪去两个

楼主: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38n.10677092.0.0.421d1debYGBFt4&id=564526157584
详情可以了解一下哦  图片被屏蔽了无奈

楼主:
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5720
数码家的帖子可以参考 老化测试还是很稳定的哦

楼主: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5720
坛友优惠多多了

网友A:
关键是堵转两下就炸了

网友:
可是没有图片。。。。。

网友:
又是一个不会发图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堵转两下就炸了

哈哈 肯定不是想艾默生一样保护做的那么完美  高压输出时短路测试本就是在玩鞭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肯定不是想艾默生一样保护做的那么完美  高压输出时短路测试本就是在玩鞭炮

感应电势串到初级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势串到初级造成的

请教,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暂时还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
输出串个电感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2024-10-30):
我是新手,来这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