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没有有线接口的凯歌4D12A黑白电视机能用射频转换器吗?

楼主(2018-04-05):
射频转换器的RF输出线可以接在这机器上吗?
没有找到有线电视信号的接口,应该怎么弄?
新人刚报到,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问题,希望大佬们指点一下,靴靴。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前辈看见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射频盒直接放到电视上调好频率就可以收看的 黑白机的灵敏度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射频盒直接放到电视上调好频率就可以收看的 黑白机的灵敏度足够了

频率是在电视机的面板上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射频盒直接放到电视上调好频率就可以收看的 黑白机的灵敏度足够了

电视机后面的三个黑色的旋钮是不是接天线的,能不能买一个有线电视的接口间断接上去,当RF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是在电视机的面板上调吗???

可能在四频道 如果信号不好就在视频盒那个天线口里插一根软线

网友:
这个盒子的射频出入接口是共用的?

网友:
电视后面的三个接线柱 下面两个接300欧的平衡天线的 上面那个可能是接拉杆天线的

网友:
转换盒输出一根线搭在黑白电视天线上即可,要不改电视内部,清除机壳上阻抗转换器安装个射频插座用射频线连接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视机后面的三个黑色的旋钮是不是接天线的,能不能买一个有线电视的接口间断接上去,当RF口用?

你确定(图二)三个黑色的是旋钮而不是1个拨动开关+2个旋钮?假如是后者,拨动开关是机上拉杆天线与外接天线(2个接线柱)的选择开关。
假如你一定要体验——不用另买RF线,只要把转换器RF输出线的插头剪了,两个线头分别接在接线柱上,把拨动开关拨到相应档即可。
录像机时代这么玩过——效果很差!

网友C:
如果有点动手能力的话,直接把高频头的这个端子接到有线上也是能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点动手能力的话,直接把高频头的这个端子接到有线上也是能看的。

多年前的画面,偶尔梦中还得见,兄弟竟还有这稀罕物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图二)三个黑色的是旋钮而不是1个拨动开关+2个旋钮?假如是后者,拨动开关是机上拉杆天线与外 ...

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的画面,偶尔梦中还得见,兄弟竟还有这稀罕物件

网友:
  注意一下转换盒射频输出的频率在什么范围,是L(1-5频道)、还是H(6-12频道),或者是U(13-56频道),如果是L、H还行,如果是U段就不行了,因为电视机就是1-12频道的接收范围,不行就得加装U头。

  以下是我十几年前为某品牌转换盒做的说明书,虽然接口位置和你的不太一样,但大同小异,供你参考。

网友:
找个VCD上面一般都有射频盒,接电源和视频线就可以了,在废品收购站大把,以前玩小霸王老电视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买个视频转换器可以,但是需要看看转在哪个频段。其实改下电路加个转换开关,直接输入视频,图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