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打理完成的牡丹648

楼主(2018-04-05):
今天刚打理完成的牡丹648  外壳完好 内部 电池柱正极断裂  喇叭固定柱断一个   变频管坏  功放管坏   现已打理好  收音不错 灵敏度好 有视频 仅供鉴赏

中短波收音视频https://v.qq.com/x/page/b0622mbd2qc.html?ptag=qqbrows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怎么只有短波天线线圈,没看到中波线圈呀。

在短波天线下面  上下排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两根磁棒,结构有点特别,谢谢回复。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看这张图,两个磁棒的角度错开了一些,可看到下面黑色的中波磁棒:

这个机子短波磁棒和中波的一样长,都是200毫米的!这在其他机型中很少见到,短波灵敏度比较高,以致这个机型连拉杆天线都没配,但有外接天线插孔。一般带短波的机子,短波磁棒稍长的也只有140毫米左右,如星火6J3、海燕B321等;中短波接为一根的机型短波只有70毫米左右。

网友:
楼主有电路图吗

网友B:
这一类老机子需要打整的重点是波段开关(机械触点);其次是失容与漏电的电解电容……

楼主:
有   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类老机子需要打整的重点是波段开关(机械触点);其次是失容与漏电的电解电容……

是的   触电氧化  电容漏电失效

网友:
楼主我需要电路图。

网友C:
涂抹一些变压器硅油,像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抹一些变压器硅油,像新的一样

哦  硅油有除锈功能?那得试试  谢谢

网友:
过去老头老太太用的都是这种收音机,后来改成那种磁棒超短的中波收音机了,现在又改成那种插卡的收音机了,有的还用上看戏机了。

楼主(2019-01-16):
   谢谢老友  老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