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22425D收音芯片好像没那么好?!

楼主(2018-04-05):
近段时间迷上袖珍收音机,于是淘来德生202T收音机,老款的,芯片是KA22425D,声音还是不错的,开到最大声也不怎么失真,但觉得声音小,低价出了。后来又在闲鱼上发现一款老凯龙KK9(KARON商标的),早期的老机子,心动了,果断拍下。回来开机试听,收台灵敏度比德生1012好得多,但德生1012声音很大。同样一个问题又来了,凯龙KK9声音偏小,音量开大也不怎么失真,出于个人偏好,于是又拆开看一下,拆开看一下,芯片是KA22425D!我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真有那么巧的事?和德生202T如出一辙!刚开始以为这个这款芯片有多好, 顿时感觉被骗的感觉,一下子对KA22425D芯片没好感了!比同类收音机声音小得多。使用过多款袖珍机CXA1691或CD1691的, 声音响的不得了,如现在的地摊神机凯迪KK9,德生的909。网上搜了一下,KA22425D芯片具体参数寥寥无几。无法与CXA1191,CXA1691,CD1691等作对比,哪位大神有具体参数,麻烦提供一下。

楼主:
尝试过短接靠近电位器的10K电阻,声音是大了一些了,但是机子收台灵敏度下降了,而且人体感应严重了。电位器也尝试换成10k的,原来的是50K,还是一无所获。

网友(2023-01-01):
KA22425、CXA1691/1019、CD1191/1691、UTC1191四种集成块属同类,收音机厂家采购哪种品牌主要取决于零部件市场,同一型号的收音机,不同批次产品可能使用不同品牌的集成块,线路板上的电阻、电容也可能根据不同品牌集成块参数不同而做一些调整。不论德生、凯隆还是其它品牌,都用过几种不同品牌的集成块,并不能说哪个品牌集成块绝对的好或者差。为了在高电压供电时获得足够的输出功率,1691系列集成块在3V供电时音频增益余量通常比较大,不论AM还是FM,音量旋钮往往调到1/4左右就已经达到了最大音量,这被不少用户抱怨,如果电位器接地端串联的电阻加大阻值,那么在外接电压比较高的电源时音量往往会不满意。CXA和CD的检波输出是不随供电电压变化而变化的,但是KA是否有同样的特性呢?如果KA22425检波输出电平与供电电压正相关,那么音量开到最大功放仍然不过载就不是弊端而是三星公司的改进,如果与CXA一样检波输出电平固定,那么当提高供电电压之后无法获得满意的音量,就是缺陷了。

网友(2018-04-06):
引用 楼主:
难道是当时国内科技没跟上来,骚尼芯太贵?所以选了这个山寨货?

这个芯片是韩国造的,其内部功能块和针脚与 CXA1691 完全一样。选用它还是日货和国内的科技没有关系。

网友A:
本身这种ic块是为袖珍机(香皂盒大小)设计的,没必要大功率输出,这类块以蜈蚣腿贴片为多,调试得当接收性能很好,

楼主:
有哪位使用过KA22425D收音芯片的收音机?声音会小吗?我倒是希望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外围虽简单,但对我这样的菜鸟来说,还是显得复杂。如能直接代换芯片就好了。

网友:
发错了,故删除。见下面。

KA22901 FMAM TUNER.pdf

网友:
发错了,重发。

网友B:
好像和 CXA 1691 完全相同,也许没山寨好?主要参数,如输出功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和 CXA 1691 完全相同,也许没山寨好?主要参数,如输出功率一样。

谢谢,唉,要是中文的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唉,要是中文的就更好了。

呵呵,那可就没有了。

楼主:
不知道是收音机电路设计有问题还是芯片有缺陷?

网友C:
看23脚与24脚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23脚与24脚的电容

好的,我留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23脚与24脚的电容

刚刚试过了,无果,高音低音倒是有点变化。音量无大增。

楼主:
难道是当时国内科技没跟上来,骚尼芯太贵?所以选了这个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这种ic块是为袖珍机(香皂盒大小)设计的,没必要大功率输出,这类块以蜈蚣腿贴片为多,调试得当接收性 ...

问题是声音小,接收性能是不错,比我手上的德生R1012和R909灵敏得多。虽个头一样大,但声音比这两个都小得多,唉!

网友C:
喇叭有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有换吗?

换过,不是喇叭的问题。改天有空打算检查一下27脚的电容,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还是玩玩每个部分独立ic的吧。
调频高频常用的:TA7358P,TA7378P,LA1185,LA1186等。
,,,,,,

网友D:
估计是输出电容老化了,换一个就好。我也有一个这样芯片的... ... 好像比1691差。可变电容有噪音了,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输出电容老化了,换一个就好。我也有一个这样芯片的... ... 好像比1691差。可变电容有噪音了,清洗?

现在生产的袖珍机要么是CXA1691,要么是CD1691,感觉KA22425D不是什么主流芯片,好像生命周期也短,没有cxa1691强势,可能真的是有缺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输出电容老化了,换一个就好。我也有一个这样芯片的... ... 好像比1691差。可变电容有噪音了,清洗?

可变有噪音倒是容易解决一些,我一般拆了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输出电容老化了,换一个就好。我也有一个这样芯片的... ... 好像比1691差。可变电容有噪音了,清洗?

酒精泡泡,然后旋转几下,晾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生产的袖珍机要么是CXA1691,要么是CD1691,感觉KA22425D不是什么主流芯片,好像生命周期也短,没有c ...

棒子货当年很可能是低价和SONY抢市场的

网友(2021-10-11):
引用 楼主:
有哪位使用过KA22425D收音芯片的收音机?声音会小吗?我倒是希望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外围虽简单,但对我这 ...

正好有一块 KA22425D收音机板子,将输出接入含4欧喇叭的德生R808壳子,相比采用cxa1619的德生R808,声音大了许多(噪音大/失真明显)。
这块板子的23/24脚电容与标准图纸的473不同,容量是104。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哪位使用过KA22425D收音芯片的收音机?声音会小吗?我倒是希望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外围虽简单,但对我这 ...

KA22426的第1脚和第8脚焊接一个10—50K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
三星当年也是靠仿造起家的,没记错的话KA系列收音机芯片都是仿品,比如KA2292仿的是TA8127,管脚功能都相同,可以相互替换。

当年俺就把一台KA2292的收音机换成TA8127了,更换后底噪明显降低。

其实音量大小不能说明收音机接收性能好坏,很可能是音频功放部分的输出功率不同导致的。

网友:
我有一台旧版德生R333,貌似用的KA22425,感觉挺好,音量也很大啊,音量主要看低放吧,我的是2282,整个房间都听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