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鸡239磨机欣赏

楼主(2018-04-06):
原239-1是3AG1F的老鍺管,现在想替换为低噪声硅管,期望能提高灵敏度和噪声系数.
希望坛友能给参谋一下.

补充内容 (2018-5-10 19:21):
图片传上来了,在26#楼。

补充内容 (2018-5-10 19:21):
图片传上来了,在26#楼。

补充内容 (2018-7-27 21:08):
续篇在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339里第一高放用的就是3DJ6的晶体管。

场效应管3DG6在FT=30MHz,RG =10M Ω@10V/3mA条件下.NF(噪声系数)标准为5DB,这个数据在50年前来讲还是优秀的,算是军规级别.但是现在放眼世界,随手一抓,民用级别的场效应管,NF<2DB都已出来了,附件松下公司的产品中3SK144,NF=2.0DB,3SK146,NF=2.6DB是不是比NF=5DB要好,可以尝试一下呢~但如何调静态工作点是关键(问我,我也不会).

3SK142 3SK143 3SK144 3SK146 3SK151.pdf

楼主:
斑竹我咋上不了图片阿?

楼主:
明天再传图片

楼主:
哈哈,Intenet选项已打开,还是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Intenet选项已打开,还是不能上传图片。

不同级别的会员对图片都有限制大小,你现在是正式会员,图片不能大于550k,请查看一下,不行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A:
好象没有3AG1F?疑是3AG1E之误。换硅管可能涉及到偏置问题,您可以将3AG1E换成3AG27,这是低噪声管,可以直接替换。

注意只需换前级的管子,只有前级才会显著影响本底噪声。

网友:
239 是军用机,对信噪比是很严格的。所用的元器件都应该是军级 ( J ),而且会经过挑选的。

网友:
劝楼主一句,还是不要改啦,很麻烦的,业余条件下调整也不见得有好的效果。

网友B:
全部换成场效应管子最好,但需先备好元件再拆换,要做记录.

楼主:
嗯嗯,我知道了,谢谢你。

楼主:
抱歉了各位,我这里无法上传图片。
先说说我的想法;
1、高放选用高频低噪声npn型硅晶体管。
2、第一中放也选用高频低噪声npn型硅晶体管。
3、各振荡器全部换用3DG6型晶体管。
4、两级混频也换用3DG6型晶体管。
5、第二中放使用3DG6替换。
6、第一、第二低放选用npn型低频低噪声小功率管。
7、推动及功放使用3DG12型中功率管。
8、所有电解电容换成钽电容。
以上是初步想法,还有什么没考虑到地方,大家给参谋一下。
另外,真的想把内部实物图给没有看过的朋友欣赏一下,无奈点击图片按钮无反应,唉,抱歉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没有3AG1F?疑是3AG1E之误。换硅管可能涉及到偏置问题,您可以将3AG1E换成3AG27,这是低噪声管,可以直 ...

军机里用的还真是3AG1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换成场效应管子最好,但需先备好元件再拆换,要做记录.

339里第一高放用的就是3DJ6的晶体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了各位,我这里无法上传图片。
先说说我的想法;
1、高放选用高频低噪声npn型硅晶体管。

场效应管3DG6在FT=30MHz,RG =10M Ω@10V/3mA条件下.NF(噪声系数)标准为5DB,
我选个我用的三极管给老师玩一下:Toshiba的2SC2721-GR,音频处理及放大用,杰出的线性度,HEF(IC=0.1mA)/hEF(IC=2mA)=0.95(TYP),高HFE,低噪声NF=1DB .
NF=1DB是如何调整的呢,我不会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效应管3DG6在FT=30MHz,RG =10M Ω@10V/3mA条件下.NF(噪声系数)标准为5DB,
我选个我用的三极管给老 ...

我看了一下2SC2721-GR的数据,1DB噪声系数的标准使用条件,就是将集电极电流调到0.1毫安,集电极电压6V(这个要求误差一点影响不大,毕竟噪声主要是电流产生的)。

我给你推荐国产的3DX6型低频低噪声管,我以前用这个管子装过录音机的磁头放大器,效果理想。

另外;3DJ6的场效应管的调整和电子管差不多,就是调栅极负压,使漏极电流满足要求即可,常用方法是在源极加一个电阻,调整电阻大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效应管3DG6在FT=30MHz,RG =10M Ω@10V/3mA条件下.NF(噪声系数)标准为5DB,
我选个我用的三极管给老 ...

谢谢你给我的数据页,我考虑用表贴元件要另外接元件腿,从安装及可靠性方面看不如有引线元件。

这个机子用场效应管有不妥之处,因为场效应管的输入阻抗比较高,而晶体三极管的输入阻抗低,这样会导致高频变压器阻抗不匹配,从而不能将前级功率最大限度传递到次级。

个人见解。

楼主:
老杨你用的是339,还是239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杨你用的是339,还是239哪?

        我没有239或339这类机器,也没有玩过.我手中是那种可怜的139晶体管接收机,还有几台SD007A,SD010数字式接收机,从操作功能上来讲是239,339的升级版本,但参数"选择性,灵敏度和信噪比"上我认为仅是数DB的差距而已,我没有常用,原因是这几年都为两餐一宿都忙碌开了,不再是日出上班,日落看电视剧的年代了.
       这些年我都没有见过3DJ什么管子,UA741运放什么的,但在教科书上讲了很多很多,似乎很难找.我在广州这边,比较常用美日系管子和IC.市场上也极易得到.

网友:
真好想看看机子

楼主(2018-05-10):
下载了一个GG浏览器看能不能上传图片。

低频放大

低频放大

二中放

二中放

第一中放

第一中放

高频回路底视

高频回路底视

高频回路顶视

高频回路顶视

调谐机构

调谐机构

网友:
用日本2sc19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本无线电的书上写过,同样的接收电路,锗管比硅管噪声大20分贝。
我给139A全机换成了9018,噪声小多 ...

谢谢建议,等这个3DG系列不行,我就换成9018试试,以前用过9012,效果感觉不明显。

网友:
如果机器没毛病就别换了,其实换了也没啥改善,弄不好会后悔的;军机设计的人已经考虑很周到了;
其实所谓的用硅管换锗管降噪一事,个人感觉就像音响发烧友用贵金属保险丝后声音好听差不多!

网友:
没有专门仪器配合, 改完也不一定性能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败家子呀!按你的办法改开销大了

已买了,低频信号发生器,稳压电源,还在等待示波器和高频信号发生器.
该完这个还要改一个7610电子管的机器.

网友:
无线“垫”的魅力所在,

网友E(2018-07-27):
搭车求239维修资料,我有两台其中一台不响,想对照维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搭车求239维修资料,我有两台其中一台不响,想对照维修,谢谢。

网上有电路图,其它要求和收音机差不多,维修方法也和收音机一样。
先说一下你是怎么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网上有电路图,其它要求和收音机差不多,维修方法也和收音机一样。
先说一下你是怎么修的?

我还没开始修,先学习一下,是不带后缀的23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没开始修,先学习一下,是不带后缀的239。

我会将局部详图发到续篇里,你去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会将局部详图发到续篇里,你去看看有没有帮助。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