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与bg4krq交易出一组48V50HA磷酸铁锂电池 容量40多HA以上

楼主(2018-04-06):
与bg4krq交易出一组48V50HA磷酸铁锂电池 容量40多HA以上  ,重量30多公斤 体积40x26x25cm, 节日期间优惠了1000元还包邮

请确认

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

网友A:
确认中介交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中介交易!

已付款1005到(5元手续费)

支付宝:radio@caoyin.com,姓名:张华

请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付款1005到(5元手续费)

支付宝:,姓名:张华

任何原因的退货 来回运费都有买家负担 请想清楚在交易 免得出现纠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原因的退货 来回运费都有买家负担 请想清楚在交易 免得出现纠纷!

如你所描述,容量40Ah以上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你所描述,容量40Ah以上就OK

容量只是凭经验大概估计 并非用仪器测量 !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付款1005到(5元手续费)

支付宝:,姓名:张华

收到发货吧

网友A:
货已发宇鑫物流单号2077805128 请注意查收!

网友:
我的支付宝账号 13562634000 胡忠卫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货已发宇鑫物流单号2077805128 请注意查收!

老板,你的电池运输过程中发生了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你的电池运输过程中发生了短路

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边上的电池被螺丝挡住掉不下来(电池运输是一直都是朝上的)  即使短路也是中间部位的电池 绝对不是边上的短路  人为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边上的电池被螺丝挡住掉不下来(电池运输是一直都是朝上的)  即使短路也是中间部位 ...

我只能说我收到货就是这样的,是边上的到处第二节碰到了盖子上正极的接线柱 发生的短路, 正极螺柱的螺丝都化了一半,充电的细线也断了, 谁给你保证运输时是一直朝上,随便翻转都是有可能的, 提手的螺丝可以挡住4节电池,其他的电池都靠打包带固定,搬运的时候倒着放的时候,电池的极碰到接线柱是非常可能的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能说我收到货就是这样的,是边上的到处第二节碰到了盖子上正极的接线柱 发生的短路, 正极螺柱的螺丝都 ...

打包带扎的很紧 没有断开第二块怎么可能和接线柱碰待一起 再说电流超过40A保护板就会工作(停止输出)更加不可能烧的那么严重。
有一种可能就是烧黑的那两节电池短路才会烧的那末严重!
像这种情况电池一般不会有问题 检查一下保护板把线接上 就这样用吧 以后一定要注意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包带扎的很紧 没有断开第二块怎么可能和接线柱碰待一起 再说电流超过40A保护板就会工作(停止输出)更 ...

这哪里需要经过保护板, 这是15串的正极和负极直接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能说我收到货就是这样的,是边上的到处第二节碰到了盖子上正极的接线柱 发生的短路, 正极螺柱的螺丝都 ...

电池组不可能活动(因有四颗螺丝卡住) 打包带拉紧  池之间都有连接柱连着 怎么会碰到接线柱 正极接线柱在最左上角 和第二节电池不对应 更加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组不可能活动(因有四颗螺丝卡住) 打包带拉紧  池之间都有连接柱连着 怎么会碰到接线柱 正极接线柱 ...

电池容量测了一下,充满电放电到48.5V, 容量在27-28ah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组不可能活动(因有四颗螺丝卡住) 打包带拉紧  池之间都有连接柱连着 怎么会碰到接线柱 正极接线柱 ...

上一张清晰的图片,上次手机传得图片被压缩了,看不清.

1,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短路的时候电池的盖子是盖住的,(烟熏得痕迹可以看出)
2, 第二短路的位置, 第一和第二块电池的连接线和左边那个接线柱短路的
3, 短路的原因, 一种可能是电池上面有重物, 接线柱是凸起的,压在接线柱上导致接线柱下沉碰到电池连接线
              另一种可能电池倒放,接线柱也是往里凹,同时电池块由于重力也下垂,导致连接线与接线柱短接,虽然有编织带固定,但编织带是软的,电池移动的空间还是有的.

我开箱打开就是这样, 卖家非要说我是人为的, 我接线也是在外面的接线柱接线, 不小心造成短接也是在外面,也不可能跑到里面去短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一张清晰的图片,上次手机传得图片被压缩了,看不清.

1,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短路的时候电池的盖子 ...

至于短路问题我不想再费心了 实情只有天知道!
至于容量是没问题 问题在充电上 16串保护板检测有一组电池电压到3.6V就停止充电 然后放电到起充电压 再继续充电 这就需要充电时间长才能充满!
验证容量的方法 用16块中的任意一块电池做实验 用3.6V10A恒流恒压充电 充满后再做放电验证容量 是最准确的!
容量问题还有可能是保护板均衡效果不好 但必须加长充电时间才能充满电 只有充满电才能验证真正的容量!
充满电是每节电池电压都在3.5V以上 否则就是没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短路问题我不想再费心了 实情只有天知道!
至于容量是没问题 问题在充电上 16串保护板检测有一组 ...

我发了一个纠纷调解贴,希望你去看一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1882579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短路问题我不想再费心了 实情只有天知道!
至于容量是没问题 问题在充电上 16串保护板检测有一组 ...

请您上线后,及时到纠纷区,以便双方更好的交流与沟通。

楼主:
请版主放款750给卖家
剩余的250返还到我的支付宝
clymzhu@rocketmail.com  朱柏林

网友:
我的支付宝是13562634000 胡忠卫

网友:
管理员好,

双方已达成共识,

请放款予卖家bg4krq朋友750元

剩余款项返还买家

网友:
双方账号

楼主:
买家支付宝
clymzhu@rocketmail.com  朱柏林

网友:
卖家支付宝 13562634000 胡忠卫

网友:
交易成功
类型        消费名称        实付金额        服务费        = 总额
付款-转账
交易号 20180418200040011100890064213043
750.00        +0.00        =750.00
分类:转账

网友:
交易成功
类型        消费名称        实付金额        服务费        = 总额
付款-转账
交易号 20180418200040011100890064257423
255.00        +0.00        =255.00
分类:转账